给大神给个六轴的配置清单。谢谢~

楼主(2014-08-26):
目前使用的CX20有点让我担心,航拍过程中会出现失控。想再添加一台六轴,买全套的话价格实在高,所以请各位大神给个较为划算的组装配置清单。谢谢。

比如,机架,电机,飞控啥的,价格别太贵了,纯属业余玩家一个。谢谢。

F550的机架看价格是便宜的。不知道多少人在使用?

楼主:
F550分火轮75元+飞控板MWC MultiWii Lite 轻量版(包括烧录器)95元+朗宇无刷电机马达A2212 KV1400*6=300元+天行者 SkyWalker 40A *6=336元+乾丰GF四轴六轴碳尼龙正反桨8045*6=60元。不知道这个配置如何啊?

网友A:
F550不是很适合航拍,航拍还是上点好的机器吧

网友B:
F550不咋的,自己买碳板做一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F550不咋的,自己买碳板做一个不错

哇哦,问题是不会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550不是很适合航拍,航拍还是上点好的机器吧

我还刚想入550做航拍呢,请教一下,这个主要哪里不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刚想入550做航拍呢,请教一下,这个主要哪里不适合?

自重大,载重能力不足,挂载方面麻烦。

网友:
A2212感觉一般,还不如最近那款BD2212,性价比不错,我试飞过,轻松秒杀A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