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吊机?

楼主(2014-08-26):
很想练习吊机,怎样把飞机吊起来飞,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拿根绳子吊着

楼主:
这位兄台说了白说,怎样练吊机,怎样操作?你这等于说吃饭用嘴吃。

网友:
只有苦练模拟器,先正面,再后面,然后.....如果有米,感觉好了就上真机,炸几架,修几架,初练飞机要选轻点的,这样耐摔,但不太抗风。我们共同进步吧。

网友:
推油门,拉升降,飞机垂直之后,慢慢收油门,同时保持姿态,收油门要注意飞机不能急速下降炸鸡,慢慢收,直至拉力等于重力。飞机稳定在一个高度。(新人意见,大神勿喷)

网友A:
如果想速成或只是为了炫耀,直接上个百来元的飞控,一键吊机,如果真想练技术,先一面吊机,然后4面,然后滚着吊,个人感觉在飞控的帮助下,练习吊机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就像EMAIL出来后还写信就没啥必要了

网友:
基本动作都是以平飞为基础,自己琢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速成或只是为了炫耀,直接上个百来元的飞控,一键吊机,如果真想练技术,先一面吊机,然后4面,然后 ...

飞控能吊机?我个人还是喜欢自己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