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速速翔2868 KV值2210的模友们

楼主(2014-08-26):
如题,请问这个电机应该配多大的桨最好,谢谢 ,另外船在左转时水舵离水,怎么解决呢。船是650的

网友:
435CNC 4-5S 蛮爽的

楼主:
那请问下,4-5S用多大电调。

网友:
你跑什么艇型?

网友:
是不是 水舵装的太高了呢

网友A:
435浆3S就很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5浆3S就很暴力了

目前就是配435的。感觉就是50速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配435的。感觉就是50速左右

你拍的视频应该没有全速吧···看起怎么这么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拍的视频应该没有全速吧···看起怎么这么慢呢····

是全速了。3S4200电池。435铜桨。

网友:
明显是浆小了嘛,2210KV *12.6V =2.78W 转,根本不够嘛,要么换个38-40的CNC 吕浆,要么上4S。不过铜桨确实比较蛋疼,不平衡的铜桨效率低还伤设备,不会调平衡的话还是换CNC好点

网友:
一潮说的对,换大桨,要么提高电压
另外,3S视频里的速度可没有50,大约在35以内

网友:
船的基本设置不好。另船不能爽跑。------控制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