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吧新手辅导--舵机使用(资料)

楼主(2014-08-26):
(资料)http://www.tudou.com/v/Q0LsbjPId2s/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为什么我的舵机不管是方向舵还是升降舵,上下左右的角度不一样?方向舵是右边角度大,左边小。升降舵是上面角度大,下面角度小,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美国手副翼接4,日本手接1.对吗?

网友:
刚好相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舵机不管是方向舵还是升降舵,上下左右的角度不一样?方向舵是右边角度大,左边小。升降舵是上面 ...

检查遥控器上舵机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遥控器上舵机行程

微调已经调到最小了,但还是角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