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购买S900和LB 有点疑问劳烦大师们解答一下

楼主(2014-08-26):
近几天打算入大疆S900 A2和LIGHTBRIDGE图传以及GH4云台 有几点疑问:1.S900 是否可以继续使用格式6s 5000电池并联?
2.S900在加装了LB后 地面段是否可以实现高清HDMI输出无信息的同时USB输出有信息的视频给手机监看?如果不能同时,GH4云台可否LB的基础上再加装鹰眼摄像头和IOSD给飞手监看?
3.LB升级最新固件后,HDMI输出转换HDSDI600米的范围内是否顺畅?
4.云台手的遥控器哪个比较适合GH4的摄像、摄影控制以及云台和脚架等多通道的实现?我现在手里用的是Fataba T10 手里还有天地飞8 有用吗?
感谢!

网友:
S900我在用两块6S 6000电池并联,挂Z15N、全负载,留空时间13分钟左右。

网友:
1.可以,不过有人海拔2200用两块6000并联飞了12分钟。。5000并可能更短一点吧
2.3.4.不清楚

网友A:
您好,明天会给您具体回复,麻烦耐心等待一下

网友:
1、并联可以使用,航时根据负载而定
2、HDMI和USB只可输出其一,不可同时输出。FPV+云台两路输入,可使用一个天空发射端,但需两个地面段接收
3、不详
4、如果使用LB发射,只要兼容制式均可。如果使用单独接收机,飞控和云台应使用同一档次和性能的产品,避免短板

网友:
1.可以,不够飞行时间稍短,建议上12000-16000电池
2. LB一个地名端只能选择HDMI或者USB输出。你可以用两个LB地面端接收。可以加摄像头+iosd,配合5.8g图传使用
3. 你要实际操作一下才知道。
4. 大家用得比较多的是T14sg或者T8FG

网友:
关注!
菜鸟不懂,虚心学习。
请问大疆,9月份的北 京展览会你们去吗?有没有S900展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明天会给您具体回复,麻烦耐心等待一下

为什么是明天回复 你们连自己的产品都不了解就来混饭吃吗

网友:
买大疆的东西先考虑清楚你是否有足够的钱去砸 看看这个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349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明天回复 你们连自己的产品都不了解就来混饭吃吗

对应的产品都有负责接口人,每位技术负责的领域不同所掌握的的肯定也不一样,请谅解!

网友:
楼主您好,

S900可以使用并联电池的方式,如果您的电池体积较大,可能需要采用下挂式。

LB不能同时输出给手机和HDMI显示器,GH4不能再接另一路视频输出给OSD了。

LB的传输距离也会受周围环境的影像,较理想的条件下是可以流畅输出的。

云台遥控器要求不多,能通过教练口输出,通道够用就好。

网友:
第三点,LB是1080下才是600米,流畅模式和实时模式还是以前那样,HMDI转SDI只是种转换,不用到1080,估计600米是完全没问题的。
第二点,你要不就加多个地面端,要不就弄个5.8图传就可以了,有OSD信息的

网友:
用手机延时明显比显示器要长 !建议不使用手机作为监视器

楼主:
感谢这大家解答!

网友:
6700出个未拆封s900,7400出个lb

网友:
看样子还是一块12800的电池好。

网友:
16楼想的有点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