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多轴电机的保养方法

楼主(2014-08-26):
请各路高人建言献策,欢迎不吝指导!

网友:
防潮、除尘、加油及通电试机。

网友:
发现异常才处理的、没什么异常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灰尘
没什么的

网友:
我h4第一次试飞下来发现少了俩钉子
然后就果断都上上螺丝胶了
经常要拆的地方就每次都检查松了没

网友A:
加油容易招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容易招灰吧?

加油需要拆卸吗?还是用注射剂加点变压器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油需要拆卸吗?还是用注射剂加点变压器油?

需要取下弹簧卡给上下轴承加注微量的轴承专用润滑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需要取下弹簧卡给上下轴承加注微量的轴承专用润滑油

理发器材店的那种理发推子清机油就很好用,其实应该和缝纫机油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发器材店的那种理发推子清机油就很好用,其实应该和缝纫机油是一样的。

有更专业的,效果更好,一瓶在40左右,能用N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更专业的,效果更好,一瓶在40左右,能用N久

名字叫什么?

网友:
最好的保养方法是:飞前仔细检查防患于未然,避免炸机。

网友:
检查 电机响声,加润滑油,,检查线路。。预热起飞。续航。。

网友:
大約三四個月香蕉頭容易鬆掉或產生虛焊..有因此炸機過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不错,谢谢大家的建议。希望有更多的模友提出更多的宝贵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