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机架请教老手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4-08-26):
入手一个H4 680机架,带 狗3+H3-2D云台+大疆5.8G图传+5200mah 25C电池+mini iosd 全重2800g,算重吗?  用的朗宇 4110s KV340 + 1550碳桨

有没有优化的余地?

网友:
这个我看比较重、因为我的H4 680带狗+三轴云台、图传、OSD 起落架
10000mah 3S电池是2700g起飞重量、朗宇 35508电机 1238桨

网友:
不错,电池用6S的

网友:
要优化就上3轴云台,都用大疆云台了,还省那点钱作甚,如果没有要求,就不要大疆云台,上个飞越云台,便宜好用。

网友:
重。。。。说实话,H4机架不轻啊。。。。

网友:
这个配置不行,电机和桨,电机大了,只会增重的.............

网友:
给你个链接,可能会更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6099

网友:
这电机最低上桨1555,你这机架最大上桨1555,完全没改进余地了,换个KV高点的最好

网友:
我的恒力4822上14寸桨,也是H4,觉得还行吧,虽然机架有点晃悠,但总体还是很稳的,尤其是抗风,而且我那配置比LZ重多了,最近一直在调试,调试好了会上图的

网友:
我觉得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