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400mm多轴机架给推荐个马达和浆

楼主(2014-08-26):
想买 400mm多轴机架 就是图片里的这一款
现在手头有PIX飞控 和25A好盈四合一电调,大师们给推荐个电机价格在100以内的,再推荐个浆  谢谢了

就是这一款

就是这一款

网友A:
朗宇X2216,或者可以用2808,效率略高些

网友:
这个架子是折叠起落架吗,电机用蝎子2208都可以的。10寸桨没有问题。
这个架子多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朗宇X2216,或者可以用2808,效率略高些

求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可以带狗和狗台四轴的配置.谢谢

网友:
买4006吧,才60左右一个,可以上10寸螺旋桨

网友:
机架不错,碳纤的!400MM轴距用朗宇2212(1000KV样子)够了,2216也可以考虑!电机大了费电,小了又飞不动

网友:
还是别用4和1了

网友C:
我有4006电力和30a电调   出了 你要吗?

网友:
我有4006电机和30a电调(4组)出了 你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可以带狗和狗台四轴的配置.谢谢

我之前用2212带那金属狗台,略有吃力。不知道你预算是多少?22级电机不适合带挂载飞。你可以用3108,或者2216.我最近在测试2808,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论坛很少有人用2808的。要是预算多的话,直接3508妥妥的,一部到位。觉得朗宇的贵的话,还可以选择其他厂的3508。大概150到160就能有。3108大概130吧。要不你等我2808测试出来再做选择,毕竟2808成本略低啊

网友D:
这机架你入了绝对后悔,亲身经历垃圾

网友:
分享一下這机架怎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架你入了绝对后悔,亲身经历垃圾

请阐明观点

网友:
v2216也可以,我也在用这机架,一定不要买T型脚架的那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有4006电力和30a电调   出了 你要吗?

多少出,成色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4006电力和30a电调   出了 你要吗?

电调我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2212带那金属狗台,略有吃力。不知道你预算是多少?22级电机不适合带挂载飞。你可以用3108,或者 ...

好的谢谢啊,你看我追求性价比就知道钱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少出,成色如何

基本全新,升级剩下的,放了差不多一个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啊,你看我追求性价比就知道钱不多了

XXD2212是40一个,朗宇X2212是95一个。2808是125一个。你觉得哪个信价比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