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8接收机保险加负极有何意义?

楼主(2014-08-26):
7008接收机保险加负极有何意义?负极都是联通的!你就算直接接一根红色的正极到
电池
也能测电压(隔离除外)对于不隔离的电池我认为保险还是加正极安全
!

网友A:
防止把负接错接到正极的,如果测压的负极错接到电池正极可是直接短路。正极不用加保险,明显内部是有分压电阻的,只是微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