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伟恒声组问题

楼主(2014-08-26):
最近入手伟恒声组,玩了几次冒烟电路就烧了,请问有知道伟恒声组冒烟电路的最大工作电流是多少吗?问卖家,卖家说最大8A,可我的电路最大电流才2A左右呀。请知道的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伟恒的电调应该比较好,我用花牌5100mah/35C/3S以80%舵量驱动飞燕双流33速比波箱跑半小时无碍。

楼主:
我说的是冒烟电路不好,没说主电机电路不好。

网友:
烧了,给伟哥发回去修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伟恒的电调应该比较好,我用花牌5100mah/35C/3S以80%舵量驱动飞燕双流33速比波箱跑半小时无碍。

33速比3S电是什么速度,装备的什么车?可否上个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冒烟电路不好,没说主电机电路不好。

楼主语死早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速比3S电是什么速度,装备的什么车?可否上个视频?

豹二,以后发视频

楼主:
联系卖家,问十句回一句,才买几天就坏了问如何保修,根本不理你。自己修好了,电路板上的铜箔太薄了烧断了。现在冒烟电路直接从电池哪里接线,根本不敢用它的线路太薄了。这几天使用发现声组好死机,比如操控炮塔旋转有时它就一直转停不下来。只有在启动一下才正常。说明书说可以接4通以上遥控器,我是8通的RD8000,有知道把开炮和机枪控制移到其他通道吗?就是想用襟翼和起落架的开关通道控制开炮和机枪。

网友:
有谁知道中国东西哪里能买到 貌似很简单

网友:
我们这里有没有这么简单方便的声组 连2.4G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