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 最新固件V3.06 起飞蹿升不受控 炸鸡

楼主(2014-08-26):
2014SIME模展上在大疆展台上买的精灵P2V+,升级了最新的3.06主控固件以后,今天下午炸了一次,今晚又炸了一次,原因相同:解锁-起飞-油门回中-机器一下子蹿升至10米左右高度不再上升,油门收油,机器不下降,不受控,前进后退横滚都非常困难(舵量到最大都移动的很慢,大约每秒0.5米的样子),旋转无此影响,到此时距离离地已经有30秒左右,然后猛降失速,炸鸡~ 下午是炸在草地上,无损,晚上柏油路面,单侧脚架脱出,固定脚架用的螺丝孔位的金属固定件也脱出丢失。
问题有2:
1、突然蹿升的现象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基本排除现场干扰,两次的场地完全不同,相距约30公里,第一次带着手机,第二次就带了控和pad),这种问题导致的摔机该如何处理?
2、脚架螺丝孔位与机身铆合的圆柱形金属丝柱(直径约5mm,高约6mm,铝制)直接脱出,这个算质量问题么?如何处理?

后续:
201408271925,一个075586581035的电话自称是dji的技术给我打电话说反映情况的邮件已经收到了,问了我一圈当时炸鸡的情况,然后就跟我说炸鸡情况已经了解了,因为是第二次炸鸡,而不是第一次炸鸡以后收手(奇怪我不试第二次,点知这是奇葩的问题?),所以他就调查一下。然后让我走经销商的返修流程~呵呵,看来收高价维修费的节奏是逃不了了呀~ 唉~

网友A:
突然蹿碰到过一次,阵风8m/s,气压计失准,不停蹿升,上升速率2m/s。
此时油门打到最低位时仅能定高,姿态模式随风乱晃,遂切GPS顶风定点,机身震颤。
阵风停止后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
表示同情。。。

网友:
高级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蹿碰到过一次,阵风8m/s,气压计失准,不停蹿升,上升速率2m/s。
此时油门打到最低位时仅能定高,姿态 ...

细节惊人的相似

楼主:
基础校准检测说IMU正常,还需要高级校准么?

网友B:
炸鸡 你就不要再追究什么质量问题了!DJI会告诉你只要炸机都是你自己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鸡 你就不要再追究什么质量问题了!DJI会告诉你只要炸机都是你自己的原因!

那大疆客服还要配那么多干嘛,一个复制黏贴的机器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细节惊人的相似

看来,感度这个东西,要根据实际情况不停地调整,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网友C:
楼主,您好。您的情况需要检测一下是否跟主控有关系,请联系我们4007000303客服咨询返厂地址。我们会跟进您的问题进行测试。

网友D:
蹿升是否是触发了失控返航?这时候油门量不应猛打,尽量保持中位

网友E:
第一个不好讲,第二个怎么算质量问题呢....买个车,前保撞坏了,算质量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不好讲,第二个怎么算质量问题呢....买个车,前保撞坏了,算质量问题吗

问题不是脚架摔断或者摔弯了,而是吃紧螺丝的那个东西脱出了,就好比你撞车了,前保险杠没撞坏但是安全带确断了,这个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您的情况需要检测一下是否跟主控有关系,请联系我们4007000303客服咨询返厂地址。我们会跟进您 ...

把脚架摔坏了也就算了,关键是脚架没坏,固定脚架和机身的螺母竟然脱出了~就好比撞车了保险杠没坏,安全带却断掉了~哎~

网友F:
引用 楼主:
基础校准检测说IMU正常,还需要高级校准么?

当然需要的,,每次升级之后都要高级校准的  我刚买回来的时候 升级后出现了  电机无法启动   遥控偏差特别大   校准之后 全都解决了   大多数问题都可以通过校准来解决  要是校准都不好使  那只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脚架摔坏了也就算了,关键是脚架没坏,固定脚架和机身的螺母竟然脱出了~就好比撞车了保险杠没坏,安全 ...

如果情况核实会免费替换给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情况核实会免费替换给您的。

这几天忙,等空下来再来处理此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需要的,,每次升级之后都要高级校准的  我刚买回来的时候 升级后出现了  电机无法启动   遥控偏差特 ...

如果说每次升级以后都要高级校准,为何调参软件不自动执行这步操作或者提示用户呢? 我精灵1代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蹿升是否是触发了失控返航?这时候油门量不应猛打,尽量保持中位

phantom 2 v+的调参软件默认是没有打开失控返航的~我的也没有开~所以不会因为误操作导致蹿升

网友:
   白白   低价收购

网友G:
有点明白为什么很多老手说1代机比2代机要可靠的多了

网友H:
楼主的情况和我的惊人的相似:我是在搜星完成亮绿灯时开始起飞,刚一推油,大彊就像离弦之箭飞速上升,油门打到最低都不见下降的动作,完全不受控制,极速向左偏移,最后被山上的大树挡了后掉了下来。今天客服告诉我经他们检测后,是因为我摔机造成了GPS主控板还有神马主板坏咯,因此只能更换,维修报价2460元。我就奇怪了哈,照这个价格修理与买新机有何区别了呢?

网友I:
我升级后第2个起落就炸,至今都不敢飞了。。怕了。。没事别升级,我都要降了才飞

网友J:
这让我联想到改控会不会也要遭遇到炸鸡情况,怕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