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恒龙虎式改扭杆问题

楼主(2014-08-26):
恒龙虎式改扭杆。摇臂需要切平吗?不切平的话装起来不就跟驱动轮他们对不齐了?

网友A:
这个要看你自己怎么设计的,如果你的摇臂轴是车体内固定那就不需要切,如果你是采取摇臂轴和车体侧面固定,那么肯定要切平的。一句话,在你不改动驱动轴长度和诱导轮轴长度的情况下,你的改动必须保证摇臂轴和原车位置相同。

网友B:
这是个苦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