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的F117隐形战斗机,

楼主(2014-08-26):
在网上买的PNP回来后装上4S电池试飞,在跑步的路上轮子就不对劲的断了,这个设计真的不行,另外今天有惊无险的炸了三次,整体来说非常难飞,不知道什么原因,配置是 70涵道,4s电池20C。感觉动力不足,螺旋两次了。不知道是电池的问题还是飞机本身的问题,但是看视频我感觉人家飞的很好呀,投弹也很刺激呀

网友A:
电池c数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c数太小了吧

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吗?要买多大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吗?要买多大的呢?

70的涵道的最低也得45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的涵道的最低也得45c吧!

很纠结,到底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纠结,到底是什么问题呀

百分之八十是电池c数问题导致的动力不足

网友B:
F117很好飞,我用武警4S2200 25C电池。重心一定要找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F117很好飞,我用武警4S2200 25C电池。重心一定要找对。

  請教正確重心

网友:
动力不足,如楼上所说电池放电C数小是一个因素,另看看进出气道是否畅通.

网友:
25C 可以了,不用什么45C 飞105涵道都只用6S 40C 的

网友:
没见图,不好说的!

网友:
这机本来就难飞,,PNP涵道肯定不行,一般都是要自己用好的涵道,其次电池一般用30C。

网友:
涵道机都要试了推力之后才敢飞的

网友:
20C飞涵道,累的慌啊

网友:
飞KT板机一般都是用25C的吧

网友:
117真机就是一款奇葩机型,美国人自己当时都怀疑,后来虽然飞起来了,但是做成模型难度还是太高了,反倒是KT板的好飞,泡沫的只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