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za v2 上电马达就开始转 根本停不下来

楼主(2014-08-26):
新买的 naza v2 上电马达就开始转 根本停不下来  连上调参线 调参软件上显示主控已关闭 但是电机还是在转 led灯 打到姿态 黄灯两闪  打到gps 绿灯两闪 但均不可控 而且没有增稳效果  无论怎样 电机就是停不下来 跟吃了迈炫一样  dji啊 这可是新飞控啊  这是啥问题啊 谁能帮我解决一下啊

网友:
感觉是接错线了,要不就是电调焊接有问题,检查一下吧

网友:
吃了炫迈。。。。

网友:
我觉得这不像飞控的问题,楼主再检查下接线看

楼主:
电调上地线  下信号

网友:
楼主做过油门行程校正了?

网友:
我觉得是给主控供电有问题

网友A:
您好,2355887014这是我的QQ, 能否将您说的此现象拍个视频让我看下?方便帮您解决。谢谢

网友:
飞控问题,接线问题,油门校正问题,我只能帮你到这了,一个一个排查吧,群392237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2355887014这是我的QQ, 能否将您说的此现象拍个视频让我看下?方便帮您解决。谢谢

问题是不是出在电调上  我用的是xa的那个原装电调  会不会是不兼容  明天我换个电调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不是出在电调上  我用的是xa的那个原装电调  会不会是不兼容  明天我换个电调在试试

请问跟换之后问题是否依旧?

楼主:
感谢支持,问题确实在电调上,naza不支持这家的电调,换了好赢的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