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不明白24通干什么用?MP3功能有什么用!!!

楼主(2014-08-26):
玩固定翼4通就够了
玩直6就够了
想再加点别的-9通就够玩了,
10通有点多了,
实在不明白24通干什么用?
还有那个MP3有什么用???听歌用手机和MP3不行吗?用蓝牙耳机不行吗?
控里整个MP3干什么?

网友:
没用就出了吧

网友:
我也觉得

网友:
看来你还不知道24通是什么意思。

网友:
大概是装B利器吧

网友A:
又不搞航拍只飞直机3D确实用不到那么多。7通以内足够了。多出来的没用过请教用过的说来听听。

网友:
如果都用足的话,这个机机还能飞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不搞航拍只飞直机3D确实用不到那么多。7通以内足够了。多出来的没用过请教用过的说来听听。

大型固定翼、涡喷用的通道比较多,也许能用十来个

网友:
最好还带个mp4飞累了再看个爱国主义教育片。要不还带个照相学学陈冠希…

网友C:
24通道时用来设混控的,不过现在无副翼大行其道,被取代了,24通道也能用来混控大型固定翼襟翼,前襟翼,尾翼,起落架,等混控,涡喷的话使用通道数更多,还有各种夜光开关等
mp3功能你就当MZ送你的附带功能好了

网友:
像真机开个舱门,投个蛋,再拉个烟,估计24通也用的差不多了。

网友:
24不是24通道!MZ24是12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通道时用来设混控的,不过现在无副翼大行其道,被取代了,24通道也能用来混控大型固定翼襟翼,前襟翼,尾 ...

内行人家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型固定翼、涡喷用的通道比较多,也许能用十来个

那当然都知道。不过我请教的是专飞特技直升机7通以上多出来的通道要怎么用?呵呵

网友:
如果lz说的是mz24,这个遥控器是12通道
固定翼用得到,襟翼,起落架收放,拉烟,云台舵机,飞控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当然都知道。不过我请教的是专飞特技直升机7通以上多出来的通道要怎么用?呵呵

多出来的通道用来撑面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当然都知道。不过我请教的是专飞特技直升机7通以上多出来的通道要怎么用?呵呵

一、接收
1.油直有副翼:接收8通道插满很正常。
2.油直无副翼:如果不使用sbus也是8通道插满。
3.电直有副翼:高压电调版7个通道。
4.电直无副翼:高压电调版7个通道。sbus一根线。
二、控
1.有副翼:出了副翼、升降、油门、方向、感度、螺距六个通道之外,还需要一个通道来设置特技风格。不同的特技风格除了油门可以设置成不同之外,还可以设置通道的混控,还可以再设置一个通道设置不同的exp设置不同的飞行风格,还设可以设置一个通道通过设置不同的舵量大小来对升降和副翼进行不同风格的设置。有副翼的机器通过通道设置混空这个再正常不过了。这个算下来怎么也有10个了吧。
2.无副翼:现在无副翼是大行其道,再加上很通道的设置是可以在3轴中完成,但是就算是这样,同样的油门也可以可以设置不同的螺距曲线还有exp,何况还可以设置不同油门通过控的通道来切换。还有升降和副翼的不同的曲线进行不同风格的设置,还有V8中自带两种风格的风行设置,也可以通过再设置一个通道进行设置。这样算的话,控上面使用8个通道也是正常的了吧。
三、产品品质
现在好多人使用多通道控有些时候并不是单纯的因为通道的多少,还有控的质量、外观、耐用度、信号稳定性、摇杆手感、调试软件的丰富程度,这些都是考虑的因素,但是这些都考虑到了通道就上去了。这些并不是买的人决定的。为什么就会有这么多人说这东西是装B利器呢。说这些话的人你不理解不知道就以一种葡萄的心态来说这种话,一点意思都没有的。
四、通用性
现在玩这航模的人,除了专业飞手,谁手上不是直机固定翼全都有啊。既然有固定翼,那多通道不就正好用的上了么,说固定翼4个通道就够用的,我还说3个通道V尾混空就够用呢,而且我也不相信你手上飞固定翼的控就是4通道的。既然你都用多通道的控,为什么还要很鄙夷的说别人用了更多通道的控呢。固定翼别的花哨功能不说,2副翼,2襟翼,2升降,1油门,1起落架,1方向。设个像真机最基础的了,这就9个通道了。多有多的玩法少有少的玩法。更何况,通道多了我现在用不到不代表以后也用不到。既然以后有可能用的到。避免二次投资不是更划算。
**至于MP3功能么,就算你不用控也不会降价,就当是送的好了。

虽然这个是回给su30mk007的。但是这个帖子里面回复的人不是上将就是中将的居然也说出这样的话来。新手不明白理解错了可以理解。你们不但不给出正确的解释,反而好像幸灾乐祸的火上浇油,而且好多人注册的时间都不短。唉~~~~

网友E:
有多少人有时间整那么多的花哨,练习时间都觉得少了,

网友:
我觉得7通就够了,不过通道少的一般是低端控,质量啥的就不一定好了。所以要买个通道多的。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多少人有时间整那么多的花哨,练习时间都觉得少了,

首先,设置这些功能花费的时间并不多。
其次这些功能不是花哨,而是很实用,实用点就在于你说的第二句,时间不多。

想一下,你在控上通过多个通道设置多个飞行参数,到飞场发现不满意迅速的切换,不是比飞好回家接电脑调试要好很多?而且好不容出来的的一下午就因为参数不满意,飞的一点都不高兴,好不容易来之不易的一个休假就这么毁了。当然你说你万年悬停航线,那还撤什么参数了。买个大的4通机不是更好。还耐摔还便宜。

而上面说的那么多的参数只要泡个脚的时间就能设置好。以后一直受用,这难道也叫花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设置这些功能花费的时间并不多。
其次这些功能不是花哨,而是很实用,实用点就在于你说的第二句, ...

高,实在是高

网友:
新的V8控。。。有无限量个通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接收
1.油直有副翼:接收8通道插满很正常。
2.油直无副翼:如果不使用sbus也是8通道插满。

学习了,有问题1~3
1、接收机的通道我能理解。油机8通,电动7通。不过我对控上的设置飞行风格的组合叫通道不是很理解。一般控都带有普通模式、IDEL1、IDEL2模式,这3个模式都能设置油门副翼包括陀螺仪感度等的组合设置。

2、你说的利用单独通道设置陀螺仪参数我没用过,不过这个功能我还是很感兴趣的,不知道需要几个发射机的通道?

3、另外我先前说的意思就是:一般直升机公认最合适控T8FG,DX8,JRXG8等都是很好的完全够用的,档次也不低了,为什么还要去换成T14FG、XG14、DX14等更多通道的控呢?甚至18M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有问题1~3
1、接收机的通道我能理解。油机8通,电动7通。不过我对控上的设置飞行风格的 ...

1、就天7和T8做对比。T8比天7还多一个IDEL3,而且也不记得天7有没有IDEL2了。组合的意思么。。。比如说油门。副翼。升降。感度。每个选项设置2个参数。那么将有2的4次方个组合,也就是16种模式。3段开关的话,也需要5个才能设置完所有模式。当然这个极端情况。如果还有EXP那就更多了。
以前也觉得一个idel就差不多了。后来发现T8控的说明书上面,有2个idel的设置。分别设置了螺距曲线中点的不同,后来才发现那样设置的好处。分别设置之后在侧钟摆和立钟摆的时候在手势上会有区别。或者换一种说法,分别设置了之后动作更加容易。

至于飞行风格,组合这个不单单只几个通道的设置。主要还有混空还有exp的组合。就是以机械的形式来实现在V8等三轴中的软硬程度以及跟手程度,还有可以根据exp与舵机行程的组合,来设置飞行的柔和程度,主要用于有副翼设置,飞油机的时候设置会多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飞机,同样的配置转速,有的人飞着看着暴力,但是其实转速相同。

2、在V8的右上角有一个chanal1 和chanal2的选项。据说是可以设置2套参数,然后通过控自定义通道进行切换。具体没操作过。

3、dx8,xg8与dx14 xg14区别不知道。
不过t14比t8至少我现在了解到的
1)增加了震动提示。这个飞油机的时候感触很大,本身T8倒计时声音就小的。
2)提示音量是否有增加我不记得了。
3)T14有个功能是舵机慢动作,这个我T8里面没研究过。就是可以设置舵机的反映时间,一般来说,所及的反映时间是有舵机决定的,比如说如果是一个0.1秒反映的舵机。想用作起落架会直接的弹开,而通过控可以设置在1秒之内开启。匀速的。(这个是看一起飞的人设置的,具体也没问太多)
4)其实当时也很想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t14兼容所有接收机模式,而且FASST,FASSTest.模式全兼容还有一个什么模式好像。而且那个模式接收机价格便宜的很。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优势。如果直接购买T14,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是有T8的。如果要更换的话,首先手里面的T8也算是保值。卖的话至少单控也能买到1400-1500.成色好的。然后自己再加个1000就可以换一个新产品了。又有上面那么多优点。为什么不换呢。而且电子产品的规则向来都是买新不买旧。

T8 和T14 并不是通道的不同,T8也是14通道的。可以两接收组合。T14并不是多了通道。而且增加了一些通过软件升级不能实现的功能,而增加的功能是不是值那么多的价格,这个看个人的,也许有的人因为提示声音小,而损失了1块5000MA的电池,那么1000块增加一个震动提示他就觉得这是值得的。至于18MZ,没用过,也没看过也没摸过。不过有需求就有市场,能卖的出去就会有人做。或者说打个比方,如果你有10块钱,有可能你会去买1块钱的面包填饱肚子。如果你有了100块钱,有可能你就买5块钱的面包填饱肚子了。(虽然面包的大小一样)

网友:
通道数多的控在有些功能上也更加强大,不仅是单纯的多通道。而且看楼主所说的,应该是MZ-24,那是12通道的

网友:
啧啧啧,新人,同感。MP3功能着实不解。用手机听歌足够了,难道还非得嘚嘚瑟瑟的在控上接个耳机线?

网友:
个人感觉 产品的品质+通道多少是捆绑销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接收
1.油直有副翼:接收8通道插满很正常。
2.油直无副翼:如果不使用sbus也是8通道插满。

非常同意你的观点,特别是对那些将官们的。

这些高级控多有自由编程功能,这样就必须要有额外的输出通道。

另外,如果你有一个有MP3功能的控,千万别免费把这个送给人家,因为你练3DX会用上,如果你想按比赛掐分掐秒的练动作也会用得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非常同意你的观点,特别是对那些将官们的。

这些高级控多有自由编程功能,这样就必须要有额外 ...

还是PUG知道那些高大上的功能是干啥的
高级控卖的不是通道多,而是功能强
别说MZ24是12通道,就是120通道,成本几乎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PUG知道那些高大上的功能是干啥的
高级控卖的不是通道多,而是功能强
别说MZ24是12通道,就是120通 ...

你的问题已升级了

知道太多和懂得太多是不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非常同意你的观点,特别是对那些将官们的。

这些高级控多有自由编程功能,这样就必须要有额外 ...

mp3功能卡车上都有,倒车的时候会发生
航模上可以表现为“炸鸡。。。请注意!炸鸡。。。请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G:
mp3功能卡车上都有,倒车的时候会发生
航模上可以表现为“炸鸡。。。请注意!炸鸡。。。请注意”

哈哈。。。。。

没有用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刚好斜打正中此贴。

网友:
喜闻乐见的问题,我就不费口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接收
1.油直有副翼:接收8通道插满很正常。
2.油直无副翼:如果不使用sbus也是8通道插满。

老哥别生气,很多人就是进来混的虽然我也泡论坛,不过我是认真去学习和积累知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接收
1.油直有副翼:接收8通道插满很正常。
2.油直无副翼:如果不使用sbus也是8通道插满。

同感。。。
通道越多。。功能就越多。。手感。外观。品质等等一并也更好。。
就像你说的。。买通道多的人。。不光为了通道。。。而是其他一些东西。。
也很鄙视厂家的这种策略。。

网友:
遥控器不是只为运动航模开发的,怎么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无知到还要发个帖……

网友:
楼主是想买其他品牌的控而放不下这控么。。

网友:
MP3在模拟器练习的时候很有用喔(因为很多练习都很枯燥)----根据外国论坛直机教程

网友:
多总比少好,到用到时少就麻烦了。

网友:
以上所讨论的增加通道 成本不变的说法 都是单单考虑了生产以及材料成本。有没有想过开发每个通道的功能,混控等等这些成本呢?这就是产品的附加值所在

网友:
讨论好激烈

网友:
顶级控得考虑顶级的需求。

大型双发固定翼。每个舵面至少两个舵机。所以,4副翼,4襟翼,4水平,2方向。一共14通。

再加上2油门,3起落架,1拉烟,1开灯,1弹舱。一共14+8=22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接收
1.油直有副翼:接收8通道插满很正常。
2.油直无副翼:如果不使用sbus也是8通道插满。

顶,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
遥控器也不光是玩模型一个用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接收
1.油直有副翼:接收8通道插满很正常。
2.油直无副翼:如果不使用sbus也是8通道插满。

顶个

我就是为手感和大家共荐的性价比高的10通道控

连接收也没买

目前还在是练习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当然都知道。不过我请教的是专飞特技直升机7通以上多出来的通道要怎么用?呵呵

我的600N需要8个通道,除了常规的6个通道以外定速器和点火要占2个通道,目前的XG7不够用,只好用手榴弹点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