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的遥控器飞KT板飞机,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4-08-27):
左右边各一个舵机,还有一个就是电调油门。

左右边的舵机和12两个通道怎么接?? 遥控器要怎么设置过啊??

求教程!

网友:
高级设置 飞翼混控

网友A:
1,2通道随意插,用高级设置里的三角翼混控

网友B:
楼上的都错了,天地飞的控设置飞翼混控是在高级设置~升降舵混控,我也在用天控来飞飞翼,1通道接飞翼从后面看左舵机,2通道接右舵机,3通道接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通道随意插,用高级设置里的三角翼混控

有详细教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都错了,天地飞的控设置飞翼混控是在高级设置~升降舵混控,我也在用天控来飞飞翼,1通道接飞翼从后 ...

求个详细的图文教程啊!

网友:
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楼主只有两个舵机的话,可以使用三角翼混控。一个插升降,一个插副翼,如果转向是对的,升降是反的,那就把你插的顺序换一下,也就是刚才插在副翼上的换到升降上,刚才插在升降上的插到副翼上,这样再看看,方向和升降是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只有两个舵机的话,可以使用三角翼混控。一个插升降,一个插副翼,如果转向是对的,升降是反的,那就把 ...

三角翼混控 进去后参数怎么设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角翼混控 进去后参数怎么设置啊???

天七在朋友那用过一次,不太清楚了,下午聚会,看谁用,给你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