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MiniOSD连接电脑安装问题、

楼主(2014-08-27):
APM MiniOSD连接电脑后在设备管理器里是这样的

泡泡的APM MiniOSD连接电脑显示是蓝色的灯,而我的是红色的,怎么回事?
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各位是怎么解决的,求解。。。

网友:
没有驱动,或驱动识别错误

网友:
这不是没有驱动么,有数据传输会变成蓝色

网友:
朋友..你这个是驱动问题.
如果没有驱动光盘.可以尝试使用驱动精灵之类的软件..修复驱动.

楼主:
驱动问题怎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