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6 810有个电机发烫严重,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4-08-27):
四轴上的一个电机特烫,烫手的感觉,请问是什么原因,用手拨动浆,感觉一顿一顿的感觉,很不流畅,是不是定子和转子挤在一起了?其他三个温度还算好

网友A:
换个电机吧,有变形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机吧,有变形的地方。

能不能维修啊?换个电机轴有没有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维修啊?换个电机轴有没有效?

要拆开看看是轴变形了还是壳子变形了。轴一般很硬,很少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拆开看看是轴变形了还是壳子变形了。轴一般很硬,很少变形

拆开看过了,无法判断是哪里变形了

网友:
您好,请寄回来我们分析一下原因,私信联系您确认地址,谢谢。

网友:
你起飞重量多少?我的4个都烫的上不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