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C 调试求助

楼主(2014-08-27):
BGC2.4b6固件,调试了上天横滚有时候突然抖几下,应该调什么?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现在地面试,前后左后转动飞机,看云台工作正常不正常。抖动一般是因为哪里卡住了或者电机输出不够转不过去导致的。可以调整下电机输出,还有就是看看绿灯是不是会闪,我碰到过的情况就是绿灯闪,传感器数据出错。后来在高级里勾了i2c上拉解决的。

网友B(2014-12-20):
楼主后来抽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2.4b6,也是不定时的抽搐,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