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S电池

楼主(2014-08-27):
我有一块6S锂电,不能正常使用,充电时显示5片电压基本一致,有一片很低(3.83,3.85,3.82,3.83,3.84,3.23),怎么解决?

网友A:
有一片出问题了。这种情况多了,你手上有同厂牌、同型号(容量、C数)的电池,可以自己重新拆拼。或者改成3S或4S的飞多轴。

网友:
出了改,或者出掉(出给会改的人),也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网友B:
看来6S还是不靠谱,赶脚3S还是靠谱,很少有坏的。

网友:
用小电流,慢慢充,看能不能拉平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一片出问题了。这种情况多了,你手上有同厂牌、同型号(容量、C数)的电池,可以自己重新拆拼。或者改成3 ...

改成改成3S或4S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3S的容量要比6S大很多。所以改了之后也不能用。

网友:
1,慢慢把电池平衡上来,看看用得怎么样。2,平衡好后,不好用,只能把第六节拆掉了,换一个好的电芯。重组一个6S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改成改成3S或4S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3S的容量要比6S大很多。所以改了之后也不能用。

怎么说3S容量比6S大,看不懂。我飞四轴的3S、4S电池都是原来6S改的。实际上不论几S,只要你原来电池是多大的,改完还是多大的。改变的只是电压而已!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90%这片已经坏了,即使平衡过来,也没什么用。一般只能换掉

网友:
有能力拆开的话,一般是换掉,或者去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3S容量比6S大,看不懂。我飞四轴的3S、4S电池都是原来6S改的。实际上不论几S,只要你原来电池是多 ...

怎么可能、6s多出那几块电池就是电量、同样容量、6s应该比3s多一倍、重量也是!

网友:
拆开重组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怎么可能、6s多出那几块电池就是电量、同样容量、6s应该比3s多一倍、重量也是!

航模动力电池的容量,实际上标的是总电流数。所以,电压是3.7V,容量2200mah的单片。并两片就是电压7.4V、容量2200的2S电池; 并三片就是电压11.1V、容量2200的3S电池,…………以此类推!应该说总容量是增加了,但是标称容量并不增加。(我不是这方面专家,说的只是自己的体会。说的不对,欢迎指正。别拍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模动力电池的容量,实际上标的是总电流数。所以,电压是3.7V,容量2200mah的单片。并两片就是电压7.4V ...

我想表达的也像你所说的那样、单片电池肯定不会随s的提升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