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飞GPS问题。各位拆过GPS或者懂点电子知识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4-08-27):
昨天摔机以后GPS外壳刮花了,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拆还真感觉里面一点问题。
这个D4电子原件叫什么名字,起什么作用,有一头有点发黑是不是坏了。

网友:
正常的、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稳压二极管C是电容R是电阻

网友:
D4 是  1N4148 高速开关二极管

楼主:
有一头发黑是正常的是吗?

网友:
没啥问题,平时最好不拆

网友A:
正常的啊 本身就是黑色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啊 本身就是黑色的~~二极管

谢谢赐教。这下我放心啦。

网友:
这可真的算是“科普”了
黑圈表示二极管的负极

网友:
三楼、四楼很专业!

网友:
黑色端是二极管的负极,电子元件国际通用标识。

网友:
都很专业!

网友:
高速开关管。

网友:
我还以为是跟管灯那个一样呢,黑了就是烧了呢!

网友:
看着也不会有问题的,,接上试下还能用吗??

网友:
到底是品牌的东西,做工还不错,我看比一般作坊里出来的强。

网友:
小心静电

楼主:
都是高手!

网友:
回帖的都是高手,看得出是什么问题,我是一点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