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晨练,顺便请教大师那尖锐的唧唧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8-27):
全机轴承已换,响声还是时有时无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齿轮的响声

网友A:
动力齿和大齿的摩擦声,是否动力齿和大齿间隙i太小?

网友B:
是否要检查下电机轴承是否磨到啦

网友C:
检查电机吧。电机轴和轴承磨损,需要电机轴和轴承之间上胶!轴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齿和大齿的摩擦声,是否动力齿和大齿间隙i太小?

齿间隙应该正常的,有正常旷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要检查下电机轴承是否磨到啦

哦,这个真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电机吧。电机轴和轴承磨损,需要电机轴和轴承之间上胶!轴打滑!

就没检查这个地方,我检查下看看

网友D:
电机轴承换了吗
就您这个飞机 一天操10次 这么久都不换电机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轴承换了吗
就您这个飞机 一天操10次 这么久都不换电机轴承

刚拆了,电机轴有轻微磨损,先打点螺丝胶试试,不行就换

不过我的2221基本上一个月一根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拆了,电机轴有轻微磨损,先打点螺丝胶试试,不行就换

不过我的2221基本上一个月一根轴{: ...

轴的磨损了 轴承还不舍得换 你真是过日子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的磨损了 轴承还不舍得换 你真是过日子人啊

苦逼屌丝,要精打细算

网友E:
X5独有的声音。。。没事,接着飞。。。。。那个倒飞前飓风好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X5独有的声音。。。没事,接着飞。。。。。那个倒飞前飓风好危险。。。。。

是啊,差点就耍出去了

网友F:
如果是轴传,可能是轴上的销钉松了,和尾管有摩擦.我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轴传,可能是轴上的销钉松了,和尾管有摩擦.我遇到过.

已检查,没问题。应该不是这里。
谢谢提醒

网友G:
楼主是什么电机啊原配910kv? 话说你飞了多少起落出现的怪声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什么电机啊原配910kv? 话说你飞了多少起落出现的怪声音啊

4020-1100KV. 多少起落记不清了,好像换完全机轴承不久就出现了。

网友:
尖锐就是失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