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首次接触多旋翼。。求大神帮小弟推荐个QAV250穿越小四轴配置。多谢。

楼主(2014-08-27):
新人初次接触多旋翼。。之前玩直机,多旋翼一窍不通,请大神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QAV250配置。我首次来多旋翼区看到这种帖子看的我眼都花了。请大神们有关于QAV250的资料或装机调试帖子请直接发过来。希望有经验者拉小弟一把。小弟在次谢谢了。或626444543加我QQ也可以详谈。

楼主:
没人理我。。。沙发自己座!顶!!

网友A:
飞扬机架 好盈12A JF2206 6045桨,cc3d 5.8g200mw图传  遥控器  电池  图传接受  显示屏

网友B:
新手中校,你得潜水潜了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扬机架 好盈12A JF2206 6045桨,cc3d 5.8g200mw图传  遥控器  电池  图传接受  显示屏

你推荐的配置是6寸的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中校,你得潜水潜了多久啊?!

请看我说明:之前玩航模直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推荐的配置是6寸的桨吧?

6045桨

280mm机架

网友:
配置
机架  QAV250(纯碳)
电机  银燕1806  2280kv
电调   银燕  12A  simonk
桨      GF  6030
电池   1800mha   40c  3s
图传   400mw  (得换个小点的,用不了这么大)
摄像    32mm小板机  140°视角 + 808
接收机   FS8通  (这个也要换个6通的)
飞控   CC3D 白色 直针版/ naza lite

网友:
电池用花牌的,电机用蓝蜻蜓的,螺旋桨用碳纤的,飞控用大疆的,电调用好盈的。

网友:
QAV250  这类穿越机 有什么优点呀? 大神指点下

网友(2015-05-31):
淘宝一大把

网友:
机架QAV280
飞控MINICC3D,减震泡棉就好
电机牌子飓feng、致ying,LD都可以,不要买银燕的,型号2204(穿越动力越大越好,1806迟早得换不如一步到位,一开始控不住飞控锁定动力就行)
电调12A,牌子随意,买银燕的省事
电池推荐花牌1500,不建议上2200
控LZ你玩电直的就不需要推荐了吧?7通以上都可以
接收屏幕最好一步到位上鹰眼
图传便宜的200W垃圾图传就好,技术上去了再换好的
浆一开始推荐5030,买软浆炸鸡不容易坏(软浆做大动作会变形导致动力比硬浆差,但是新手嘛,差异感觉不大的,浆小了也不容易坏)
以上是小弟在群里大神熏陶下的小小的个人见解,如有错误与遗漏欢迎交流~

网友:
蓝天的浆几乎扎不坏!我买普通3.5元一对的5045,基本断10对,蓝天的浆才坏一对(其实没怎么坏,只是炸了自己看不过去了!)

网友:
QVA250的碳纤架子,配2204电机,5寸桨,1500毫安。电调12A    摄像头索尼700线。  这个比较理想的搭配。其他的就自己选啦~~~~~配好1000多一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