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鉴定一下是贫油还是富油

楼主(2014-08-27):
麻烦帮鉴定一下这是贫油还是富油,磨合的怎么样?玩汽油的老师们帮看一下,只有理论的和只玩过甲醇机的热心朋友回复的时候请注明。风扇罩靠近排气的地方都熔化了,怎么调都过热,对了,我的是RJX的汽油机。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是贫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是贫油了

为什么是贫油呢?火花塞贫油应该是白色的啊,富油是黑色的,最好是砖红色的,我现在这火花塞是黑里透红,表面还有点发白,我就晕了。你可别告我是因为高温判断出的贫油,汽油机富油一样能带来高温。

网友:
发动机多少度?声音尖还是比较焖?火花塞大概用了多久?

网友:
发动机散热正常的话高温就两种可能。一是混合气过稀,一是点火时间过晚。

网友:
过热一般都是贫油。富油适当富油温度低,根据温度找合适的点。学过航空发动机。

网友:
兄弟,不用折腾了,发动机没问题,通过调整发动机油针没法解决过热问题,    RJX的260是出了名的拉缸机.
风扇设计本来就是不合理,不论改进不改进版风扇,无非是抽风和吹风的区别,都是冷却风量不足,冷却风扇罩连发动机散热片都没法完全覆盖.谈什么散热?

网友:
不懂。希望问题很快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贫油呢?火花塞贫油应该是白色的啊,富油是黑色的,最好是砖红色的,我现在这火花塞是黑里透红, ...

你好!刚才仔细看了你火花塞情况,大楷还是太因为副油引起高温。明显可见火花塞有很多积碳。。。

网友:
楼主,仅就火花塞的状况,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这个表现是略富油的表现。贫油发白的样子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
忘了说,虽然我没怎么用过26cc的汽油机,不过也是飞过JR260,里面的小松26发动机火花塞一般也就比这个颜色淡一点,调整一般都调的略微偏富。小松62的我几乎天天用,火花塞这种颜色就是富油,贫油不可能是这样的。
高温的原因很可能是散热不足。

网友:
你改不会是纯汽油拿去烧吧

网友:
油品不对

网友(2015-05-28):
回油管有没有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