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250级别小机架也要五脏俱全,CC3D,尝鲜新版带气压计穷人osd

楼主(2014-08-27):
调试图镇楼

话说刚拿到小架子,第一反应是把450上的naza pmu iosdmini 全都搬到它肚子里,省心省力。

因为担心naza pmu iosd gps加起来有小100g,重量赶上一块1500的电池,银燕1806会吃力,就先装起cc3d飞飞看。

不过飞过cc3d后,想法就变了,商业飞控的价值在于稳定飞行,算法上安全至上,跟cc3d这种从设计理念上就不同,穿越玩家确实应该推荐用cc3d,轻量化,操控感好。

忘记听谁讲过了,玩飞机7分折腾3分飞,飞了两次就开始琢磨,每次炸鸡bb响总是先飞出去,10多克的重量,还不如加个osd。

之前玩过穷人osd,接线方便,加gps也就20多g,有经纬还方便找机,就是高度显示方面是个鸡肋,用gps定高,在天上会跳来跳去的,上下波动上百米都有可能。可是当时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上skylark的蜂雀3了,贵几倍,呵呵。

没想到这次居然淘到了宝,穷人osd配气压计了,一下子省了几大百,舒坦。

这是装好机后不带电池的重量,感觉还有减重空间,图传发射目前重量是30g+,回头换个10g左右的。机臂下面的泡沫现在已经摘掉了,炸就炸吧,绑上泡沫后感觉气流不稳。

这是第次去飞的视频截图,高度从点亮后就有,设定home后归零,显示的是相对高度。
gps搜星用了10分钟左右,用过穷人的应该知道这是常态,换电池后不用重新搜星。

这是飞行中的视频,信息实惠可用,小飞机飞行过程中俯仰角度会很大,容易找不到参照物,有个靠谱的高度和回家方向还是有用的。

半天战果,这是吃桨的节奏....

一个下午飞了5030,6030,6045三种桨,格氏1550,花牌2200两种电池。

6045起飞姿态稳定,拉力大,飞2200电池不费劲,电机会烫手,。
5030动作变化细腻,反应非常迅速,带2200电池吃力,带1550好飞,应该是接下来的耗材购买重点了。
6030桨叶很薄,拉力比5030好,灵活也不错,但是声音大,会射桨,每次炸鸡必然四支全碎,玩不起。

还好我图省事用的棍棍天线,三叶的话炸一次就废了。

250级别的架子携带性真是没话说,出门无压力。

又定了一个更轻的250碳架,想利用这富裕的肚子空间装台便携的naza,出门玩的时候拍点东西方便。

500米半径飞飞,机架加图传发射145g,naza全套100g,808#16II 30g,3s 2200电池145g。

求推荐稳定飞行的动力搭配。

谢谢关注

网友:
短小而精悍啊,沙发

网友:
一直想玩250机穿越,但纯新手实在是无从下手啊

网友A:
己不錯了 , 我都覺得5030变化细腻 , 我都喜歡 !
但6030比較平穩 , 高空大風都不會很大擺動 ,
你說得6030会射桨 , 是全新的無故射桨 ? 我未試過 , 如真的無故射桨 就不用了 , 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己不錯了 , 我都覺得5030变化细腻 , 我都喜歡 !
但6030比較平穩 , 高空大風都不會很大擺動 ,
你說得6030 ...

感觉6045比6030更稳。
6030在飞2200电池的时候,碰到过在空中自己折断。
飞回来记得检查下桨根,有白印就换。

前两天买过灰色的6030说是加强版,材质跟atg的灰色很像,不是那种脆塑料,比彩色的质感好很多。

可惜我只买了一对,摔断了一只没法用了,下次补仓时再测试。

网友B:
gps定稿比气压计稳定很多的。基本上可以稳定在一米内。可能是楼主的gps质量不好。。。气压计受温度影响,天气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定稿比气压计稳定很多的。基本上可以稳定在一米内。可能是楼主的gps质量不好。。。气压计受温度影响,天 ...

手里有dji的iosdmini,显示高度比手里这款穷人气压计要更稳定。
就我理解,一方面是电子元件选用更好,另一方面也有算法的功劳。
精度高,意味着价格也贵了很多。对于这款小机来说,则是重了很多。

用gps定高,理论上是可行的,不过卫星间的切换都会影响计算出来的高度,而且干扰因素不可避免。
气压计实惠,相对稳定,精度可能不高,但是对飞航模参考用够了。

您可以试试看之前的穷人osd,高度值是通过gps卫星计算出来的,前后一秒变化可能有几十米。

综合下来这款加了气压计的穷人,真是便宜大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有dji的iosdmini,显示高度比手里这款穷人气压计要更稳定。
就我理解,一方面是电子元件选用更好, ...

哦,这样。那穷人的gps定高确实太不稳定了。
但是我用的gps定高,apm飞控显示的很准,比气压计准。
不过气压计对于计算当天此地的气压高度是很准的。
因为晴天和雨天的气压不同。同一个地方的气压计显示高度会差很多。

网友C:
不好意思  替楼主更正一下 这个是280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替楼主更正一下 这个是280的机架

机架设计者来啦~ 架子很轻,好用!
对对,这机子轴距280,我也算打了个擦边球,用的词是“250级别”,目的是这个关键字搜索的人会多点。

280轴距能用6寸桨,这个比250好些。

如果纯用cc3d穿越的话,不奢求负重,250轴距,5030桨,3s 1300电池已经很好,更便携紧凑。

网友A:
穷人用gps測高度只是參考 , 不能作準 ,
我在香港 , 居住附近2個不同海灘飛過 ,
2個沙灘在未起飛前的高度顯示都有很大分別 ,
其中一個海灘就是未起飛 , 高度已是 -10米 ,
當飛機飛到頭頂高度 , 是20米 , 我有20米高 , 很可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6045比6030更稳。
6030在飞2200电池的时候,碰到过在空中自己折断。
飞回来记得检查下桨根,有白印 ...

我也碰到过空中自己断翻下来

网友D:
楼主的jj确实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jj确实不错,赞一个

其实我最希望看到有喝啤酒的同好赞一声楼主口味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穷人用gps測高度只是參考 , 不能作準 ,
我在香港 , 居住附近2個不同海灘飛過 ,
2個沙灘在未起飛前的高度 ...

哈~ 那还是我比较高,有一次我都500多米高

网友E:
要多久才可以发帖,我的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多久才可以发帖,我的天啊

这回帖配ID真到位

网友D:
请教一下CC3D飞控有没有CF无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CC3D飞控有没有CF无头模式?

没有

网友:
带GPS的飞控,就好飞多了

网友F:
混搭机架,除电池外设备均有外壳保护, 未进行线路减重已经接近400G,减线路会低于400G。

网友G:
我2600的电池,也是6045,设备全开飓风电机飞行12分钟。(含808\OSD\GPS\NAZA LITE)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混搭机架,除电池外设备均有外壳保护, 未进行线路减重已经接近400G,减线路会低于400G。

...

好机,理线辛苦。
我的新机架不到100g,装好带1300电预计在330g。感觉好美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2600的电池,也是6045,设备全开飓风电机飞行12分钟。(含808\OSD\GPS\NAZA LITE)

6045飞naza靠谱~

网友H:
哥们,CC3D可以接穷人OSD吗?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哪家买的OSD加气压计了?可以连接CC3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哥们,CC3D可以接穷人OSD吗?

摄像头 穷人osd 图传发射 这三项在一个电路里。
接在任何飞机上都可以,与飞控无关。
相应的,也无法像原生飞控osd一样显示姿态、飞行模式等信息。

网友:
哦,我就是想问能显示飞行姿态不。看来,CC3D只适合fpv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机,理线辛苦。
我的新机架不到100g,装好带1300电预计在330g。感觉好美妙~

什么机架如此屌。有空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机,理线辛苦。
我的新机架不到100g,装好带1300电预计在330g。感觉好美妙~

什么机架?强烈要求分享。

网友I:
什么机架?强烈要求分享。

网友J:
什麼機架?強烈要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机架如此屌。有空分享一下。

看我另一个贴《跟着Openpilot Wiki 一步一步调出顺手好CC3D
里面第一张图就是,全碳,空机不到100g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机架?强烈要求分享。

这是带上图传和一部分线材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什麼機架?強烈要求分享。

新机架因为很轻,想试试装naza上osd,这样也不比cc3d重很多,应该好飞。准备当随身机

网友F:
  这个机架我见过  那个脚架的位置不能认同 其他都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架我见过  那个脚架的位置不能认同 其他都是好东西

脚架我已经拆下来了,飞过250的都有数,脚架在哪儿都会碎,不管是塑料的还是金属的。落地减震我用的泡沫。

网友F:
脚架太靠机身怕侧翻   做远一些起降稳定 还可以上加强筋   分电板的设计很给力啊  可以节约很多线材

网友:
不会碎 但是撞厉害了会变形 用手掰一下就正回来了 里面有一根20MM的金属螺丝骨架  刚才量了下脚架居然10G重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脚架太靠机身怕侧翻   做远一些起降稳定 还可以上加强筋   分电板的设计很给力啊  可以节约很多线材
...

确实,脚撑开来靠谱,之前【简单】告诉过我,用那种宽的扎带,弹性刚好可以做弧形脚架,又轻。我还没来得及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机架因为很轻,想试试装naza上osd,这样也不比cc3d重很多,应该好飞。准备当随身机

我好像找到你这个机架了

网友F:
小东西的集成度高就是好啊 我都设想把电调图传 视频接口什么都集中在中心分电板上 可是没人愿意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东西的集成度高就是好啊 我都设想把电调图传 视频接口什么都集中在中心分电板上 可是没人愿意做 {:1_71: ...

集成度太高也有个不好,炸了维修成本太高。

其实只要有个占市场主要份额的生产者制定标准,然后后期周边按统一接口开发,我们玩家成本就会大幅降低,乐趣也会成倍增加。

比如这种机架的头尾预留卡口尺寸,比如pcb板螺丝位统一。

每次换图传发射和osd,都要重新做接线,来来回回就那么三根线,就是每家都不一样。
当年因为没有合适的工具,也没人领路,被挡在fpv门外很久[苦笑]~

网友:
设备的接口和电压不统一 这是极烦的事情  你的小机啥时候来张完成照  给我点信心我也去弄一样的

网友(2014-10-07):
我也准备出手入个带气压单OSD 没有打算上GPS天线  穿越要的就是能显示小数点后一位的高度 和电池电压 不知道单这块板子能否完美完成这个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有dji的iosdmini,显示高度比手里这款穷人气压计要更稳定。
就我理解,一方面是电子元件选用更好, ...

dj osdmini 怎么连接啊?

网友:
osd跟你这种图传、摄像头是怎样连线的?能详细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