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出封贴已出封贴已出封贴

楼主(2014-08-27):
已出封贴已出封贴已出封贴已出封贴已出封贴

网友:
你找卖家啊,我用的也是d10白色,还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官方天猫店

网友:
自己找个换上就好了 没必要费劲

网友:
此开关无用 请楼主放心使用(刷过之后

网友:
d10的塑料的確劣,我的d10剛買回來時,方向的那個搖桿塑料就已爆裂,搞得每次打完方向都不完全回中!後來用502膠水點一點就正常了

网友A:
自己买来换,我的也断了两颗,买的正在路上

网友:
  微调换不换都无所谓0.0  很少会用到

网友:
这质量,不敢恭维!去电器城自己买一给换上吧。就为这个事返厂,不定会出什么别的事(包括时间很长)。

网友B:
D10的塑料真心不好 摇杆座机构爆裂了好多个地方 螺丝孔也都爆了 这种东西 存心要我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买来换,我的也断了两颗,买的正在路上

你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的塑料真心不好 摇杆座机构爆裂了好多个地方 螺丝孔也都爆了 这种东西 存心要我炸机

是啊, 按理说哪个按键,几乎是不可能受到严重的外力。

所以,我认为就是正常使用,自己断裂,质量一般啊

网友:
502 ro  热熔胶 一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哪里买的?

某宝搜索华科尔纽子开关

网友:
找卖家和厂商,如果都解决不了自己买2个微动开关换上即可,成本2元。

网友:
  热熔胶 一粘就好了

网友:
看的 样子 不算 很严重,像大家说的,粘一下,又或者,  可以拆开, 找块差不多厚的 塑料, 自己割一个,然后 砂纸锉刀慢慢磨,或者 用电动的 磨,慢慢修形,也是乐趣。 有现成的 买现成的 更加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