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能挂GH3的多轴非土豪配置

楼主(2014-08-27):
朋友升级单反,淘汰了个GH3给我,
求个能挂GH3的多轴配置,非土豪哦~~~~~~

平时玩固定翼为主,多轴只有精灵2+H3-3D+黑狗3+,

控有天7、天8、华科尔10

先谢了

网友:
要上800以上的轴距了,

网友A:
配架650也可以,买4110或4114的电机,把Kv控制在300-400内,配15寸桨,这个配置既省电动力也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架650也可以,买4110或4114的电机,把Kv控制在300-400内,配15寸桨,这个配置既省电动力也足

大侠650机架那么多,不知如何下手啊?能给个详细点的配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650机架那么多,不知如何下手啊?能给个详细点的配置吗?

650机架配那么大的电机那么大的桨,就和夏利的底盘配个 3.6的发动机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50机架配那么大的电机那么大的桨,就和夏利的底盘配个 3.6的发动机一样....

我朋友就用的这个配置,好得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就用的这个配置,好得很啊

佩服啊,反正我是不敢上那么大的动力。 650 的整体就不是为这么大动力设计的,带上载重就不知道会出什么状况了。

网友C:
别闹了。。650硬挂微单都是讨论的问题,还挂GH3。。至少810或者9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闹了。。650硬挂微单都是讨论的问题,还挂GH3。。至少810或者960

恩,赞成,这里还是有很多明白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佩服啊,反正我是不敢上那么大的动力。 650 的整体就不是为这么大动力设计的,带上载重就不知道会出什么 ...

我用650 整备质量3480g 也没见着有啥问题 6S 6000mah 13分钟 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就用的这个配置,好得很啊

我配个挂单反的多轴就是装B用的,一般拍摄精灵2已经能胜任了,不然谈业务的时候拿个精灵要不上价。。。。。。

你朋友什么配置能详细说下不?挂的什么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650 整备质量3480g 也没见着有啥问题 6S 6000mah 13分钟 无压力

我配个挂单反的多轴就是装B用的,一般拍摄精灵2已经能胜任了,不然谈业务的时候拿个精灵要不上价。。。。。。

兄弟能报个详细点的配置能详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配个挂单反的多轴就是装B用的,一般拍摄精灵2已经能胜任了,不然谈业务的时候拿个精灵要不上价。。。。 ...

飞越4114 320Kv电机,飞越15寸折叠桨,铂金30A电调,零度飞控,挂的狗台,现在动力很充沛,5000的电池空机悬停二十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4114 320Kv电机,飞越15寸折叠桨,铂金30A电调,零度飞控,挂的狗台,现在动力很充沛,5000的电池空 ...

试过挂单反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配个挂单反的多轴就是装B用的,一般拍摄精灵2已经能胜任了,不然谈业务的时候拿个精灵要不上价。。。。 ...

铂金30 4822 390kV mr1447 飞跃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