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电调问题求助

楼主(2014-08-27):
好久没飞直机,昨天心血来潮去一个沙场飞,结果炸机了,晚上回来检查,损失尾管一根,大桨尾桨一对,大齿一个,轴检查发现熄火及时,无损,心想损失不大,然后开始修机,修好了通电检测,电机抖动了,问题来了,但是连续几次快推油门又好了,以为电机问题,仔细检查了电机的绕线和轴、轴承,都没问题,于是用排除法,换个电调,没问题!于是打开电调,发现了问题,电调有个地方的氧化铁破了!现在电调发热相当严重,通电10秒就烫!请高手指点怎么修理!

网友A:
一个电感,装个 100毫欧的试试

网友B:
这个是电感,把破损的贴回去固定好,应急凑合或许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感,装个 100毫欧的试试

电感的计量单位不是欧是亨,找个大小差不多的电感应该可以替换,但是一定要全包的那种,否则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的计量单位不是欧是亨,找个大小差不多的电感应该可以替换,但是一定要全包的那种,否则会有干扰

已在X宝买了同型号的 之前的碎杂杂的,拆热缩管就掉出来不知道掉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感,装个 100毫欧的试试

同型号的我查了下好像是20U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感,把破损的贴回去固定好,应急凑合或许可以

破损的拆热缩管掉了

网友:
只能换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