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帖,想入hp100bl或者V977,求大神推荐

楼主(2014-08-27):
新手现有天地飞6A 2.4g的遥控和接受,  想入hp100bl,不知道手头的这个控行不行,以后3D够用么?     看上V977是因为感觉V977的控功能比天六A多点好像   大神给推荐下

网友:
不行,微型电直是不用接收机的,而且天6A没屏幕,很多参数调的时候要屏幕

网友A:
上这两个飞机都要买带控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这两个飞机都要买带控版本的

还有个V931二手的  我想收  但是不知道这机怎么样,好像炸鸡成本挺高的样子...

网友:
不用考虑肯定V977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V931二手的  我想收  但是不知道这机怎么样,好像炸鸡成本挺高的样子...

飞机是不错(个人感觉),但是要说耐炸的话这飞机就不行了,其中利弊要自己衡量,祝你爽飞!

网友:
100可以的,是有高频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V931二手的  我想收  但是不知道这机怎么样,好像炸鸡成本挺高的样子...

931就是977加个壳子

网友:
LZ不会拿好几百的机来炸吧

网友:
个人感觉hp100bl胜一筹

网友:
上977,新手主要考虑耐炸,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B:
论性能,HP100BL完爆977.论耐炸。。反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性能,HP100BL完爆977.论耐炸。。反之!!!

其實只要腳架換成922的就非常耐炸,不過922腳架和機身接合的兩個柱子較細需要點些502來變粗些就能裝上
另外尾管也容易斷,我是換成金屬空心管(以前MINI CP用的),不會斷只會歪,歪了弄直就好,不過尾電機線一定要把漆包線換掉!否則容易短路,我就因為懶得換所以燒了尾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只要腳架換成922的就非常耐炸,不過922腳架和機身接合的兩個柱子較細需要點些502來變粗些就能裝上
另 ...

请教下  6050这个小机怎么样呢?   有个前辈给6050改了无刷 价格350包邮  我想收,  麻烦给推荐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下  6050这个小机怎么样呢?   有个前辈给6050改了无刷 价格350包邮  我想收,  麻烦给推荐下

6050重,977不能调螺距,要是我选,我会选 思凯利,或者蓝飞翔。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50重,977不能调螺距,要是我选,我会选 思凯利,或者蓝飞翔。

谢谢指导

网友:
最好选有高频头的,可以用一般的标准控或高价控,也可以学习调整,对以后进阶也有帮助。

网友:
HP100BL的高频头估计不支持这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