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转WIFI,手机可以拍照录像,测试总结贴

楼主(2014-08-27):
群里朋友推荐一款AV转WIFI的模块,顺手淘来一块回来测试。
计划。。
安装在遥控器内部,飞的时候,用口袋里的手机 就可以时时录像或者拍照。觉得比DVR来的方便一些
首先说下我的测试设备,显示设备:ipad mini2  5s  都是IOS系统的设备,安卓设备没有就没有测试
摄像头,一个CCD 一个808 2代 AV输出。
这次测试主要测试av转WIFI的延迟到底有多大。
下面图片可以说明一切。
总结:
1,延迟非常小,可以直接使用手机或者IPAD 进行FPV飞行。
2,画面清晰。拍照和录像功能完善,录像质量远远高于sd卡的DVR效果。
3,模块方式结构,非常适合DIY玩家改造改装自己的个性地面站设备
4,模块WIFI 发射功率非常小,不干扰其他设备【这点很重要】
不足:
1,电源和视频输入 插头易松动,建议用热熔胶固定后使用

测试主角,av转WIFI模块

测试主角,av转WIFI模块

测试的摄像头

测试的摄像头

808 2代视频输出延迟测试

808 2代视频输出延迟测试

ccd视频输出延迟测试

ccd视频输出延迟测试

同时连接4个IOS设备测试

同时连接4个IOS设备测试

楼主:
二楼占位。更新飞行录像视频 请关注

网友:
小气鬼蓝天不给我测试 我也想要个

网友:
稳定可靠还要时间的验证,手机上需要安装相关软件吗

网友:
等待测试视频

网友:
我也有一个,感觉画质一般

网友:
可以用来做DVR

网友:
打算入手一个

网友:
不错的选择,看看效果了

网友:
对着手机秒表测试延迟,很机智

网友:
居然是这么测延迟的,太聪明了!我已经入了一个,除了发热巨大以外觉得还挺好用的
不过信号不好的时候是蓝色

网友:
距离?价格?关键字?

网友:
来个视频测试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距离有多远啊?

网友:
哈哈!握手~

楼主测的比我详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73385&extra=

网友(2014-10-31):
这个不是直接装飞机上传图像的,而是接在地面图传接收端,等于省了个监视器,用手机做监视器了,所以距离无所谓,手机距离wifi发射端也就几十厘米而已

网友A:
请问手机是如何通过WIFI接收到视频的,需要什么另外的软件吗

网友B(2014-12-10):
感谢测评!想问一下有没有试过用DJI的官方软件 DJI VISION 测试连接?

网友C:
av转WIFI模块 200多 还是不便宜

网友D(2015-09-29):
一定要转WIFI吗?WIFI模块也是要钱的,不能开发一款直接AV转接到手机数据线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