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盲拍。有抖动请帮我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4-08-27):
配置
飞越650
朗宇4108 kv380
1555碳桨
APM+6m
6s 4000mah
飞越云台+G3相机

网友:
声音听起来就有问题了。。。

网友A:
机架,桨,动力,自己查吧。

网友B:
声音像个大苍蝇 还一阵一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像个大苍蝇 还一阵一阵的

PID没调好。后来经过大神指点解决了

网友C:
电机轴承坏了吗?

网友D:
减震球没有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震球没有弄好

减震球有两个有些老化开裂正准备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轴承坏了吗?

可能是桨不好后来换了apc的桨啸叫就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桨,动力,自己查吧。

改了pid换了桨之后都正常了

网友E:
查出来哪里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出来哪里问题没有

桨不好。PID也不好。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