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hantom 2 Vision+拍完的视频有波纹!

楼主(2014-08-27):
求助!Phantom 2 Vision+拍完的视频有波纹!
是什么原因照成的啊!求大神帮着看看啊!!谢谢!

网友A:
首先更改下设置,拍下低帧率的看看,再换个class10的卡试试,不行找官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更改下设置,拍下低帧率的看看,再换个class10的卡试试,不行找官方了。。。

怎么改啊 本人小白 什么都不会啊!

网友B:
您好,这是因为相机在逆光是螺旋桨产生的桨影,并不是相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这是因为相机在逆光是螺旋桨产生的桨影,并不是相机的问题。

你肯定不是相机自身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这是因为相机在逆光是螺旋桨产生的桨影,并不是相机的问题。

正確答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肯定不是相机自身的毛病???

应该不是,我逆光时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我逆光时也一样

你逆光的时候 也有和我一样的纵向波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肯定不是相机自身的毛病???

我个人认为,相机硬件没有问题,转得太快了,晕!转的慢一点看看

网友:
技术支持正解,下次拍摄时注意不要逆光,你再看看。

网友:
你可以試試啥都不接!飛一圈不就知道是狗的問題還是其他問題?

网友D:
应该尽量避免逆光拍摄。逆光时螺旋桨反光的影子会产生类似水纹的干扰,逆光天空的亮区还容易过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尽量避免逆光拍摄。逆光时螺旋桨反光的影子会产生类似水纹的干扰,逆光天空的亮区还容易过曝。

官方的解释是逆光桨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尽量避免逆光拍摄。逆光时螺旋桨反光的影子会产生类似水纹的干扰,逆光天空的亮区还容易过曝。

我看也没有别的网友反应这种情况啊!我这个好像是第一例!
总是有点不放心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逆光的时候 也有和我一样的纵向波纹?

对的,逆强光时一样,我是gopr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逆强光时一样,我是gopro

不是相机的问题就好!有没有什么好点的解决办法那?

楼主:
还有谁有这种情况 发照片来看看!

网友:
楼主那个大全摇看了眼睛吃不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