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我这样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2014-08-27):
请大家看下,我这么设计是否可行
轴距42mm,下层为mwc pcb,上层平台准备放迷你图传,用7mm空心杯
机架自己3D打印厚度2mm

网友A:
SW?好萌的机架,不知道楼主觉得哪里不合理,帮顶看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好萌的机架,不知道楼主觉得哪里不合理,帮顶看看先

应该是SW,画的不错!

网友:
顶起来先!觉得不错噶

网友B:
这个机架如何????
2mm的PCB  如果你有能力把芯片焊上直接飞的

网友C:
这样效率会不会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好萌的机架,不知道楼主觉得哪里不合理,帮顶看看先

有部分桨与PCB部分重合,怕有扰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架如何????
2mm的PCB  如果你有能力把芯片焊上直接飞的

抱歉焊工不行,这么多贴片焊盘肯定会被我弄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效率会不会低一点?

嗯,我也是这么觉得所以劲量在减重,争取做到50g之内

网友D:
用7mm电机建议空机重量别超过30g,加载电池40g内,不然电机很快退磁...除非增加齿轮比

网友E:
2mm厚强度不够,直径达到40多cm
厚度应该加到5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7mm电机建议空机重量别超过30g,加载电池40g内,不然电机很快退磁...除非增加齿轮比

不加图传和摄像头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2mm厚强度不够,直径达到40多cm
厚度应该加到5mm左右

我用PLA 100%填充打印,昨天小打试了下强度还可以,5mm太厚了要增加一倍多的重量,怕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7mm电机建议空机重量别超过30g,加载电池40g内,不然电机很快退磁...除非增加齿轮比

就差m2的尼龙螺柱了和连线了,不到40g哦……

楼主:
晚上把机架打出来了,可惜没m2尼龙螺柱,有谁赞助下?

网友:
建议高度5mm(或4mm)的“门”字形,壁厚1mm就行。电机建议8520空心杯,56mm桨
淘宝上有200mw的图传模块或者50mw的(两者体积相同功耗不同,50mw配12db平板可以到250m)稳压电路可以直接加在pcb板上,减重,天线用普通的2.5db棒子天线剥开外壳用里面的天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