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5R云台向左缓慢漂移

楼主(2014-08-27):
请问大家,4月左右购买Z15-5R云台,当时收货后测试正常,然后拆下存放至8月中旬左右装机,装好后发现云台自检完成后无论处于哪种模式Z轴均会向左缓慢漂移至与机身轴线成45°左右夹角,速度肉眼可见,此时若切回FPV跟随模式,云台将回到正常位置,但马上又会开始漂移。飞控为WKM,云台遥控器为天9,遥控器校准后无效,拔除接收机再试也无效,换了7008sb和14SG上去也不行,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发帖时候尽量先搜搜过往帖子,其实并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时候尽量先搜搜过往帖子,其实并无问题!

我是搜过的,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网友B:
楼主您好,云台可以控制俯仰横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云台可以控制俯仰横滚吗?

什么都能控制,就是Z轴自动飘向某一角度,剩下一切正常

楼主:
有大侠能解答下么?还是就这么凑合用?

网友C:
1、飞控CAN线必须连接到GCU CAN接口上 2、GPS与飞机方向和IMU方向水平 3、排查时不是GPS故障或IMU故障,,,,,不行的话,我也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飞控CAN线必须连接到GCU CAN接口上 2、GPS与飞机方向和IMU方向水平 3、排查时不是GPS故障或IMU故障,, ...

感谢建议,飞控线已连好,不会出问题;本机没有DJI的GPS,只是用imu来带动云台;IMU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