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说明书中为什么没有WKM的感度参数

楼主(2014-08-27):
S900说明书中为什么没有WKM的感度参数
只有A2的?

网友:
- -   相差不多,可以先根据这个来调,再看你飞机的状态进行细调

网友A:
看WKM说明里面S800载重6.7KG那个~我飞的就是这个感度几乎不用调整

楼主:
DJI客服一个说 WKM的比A2的感度高~一个说全都从140 开始调.....

我纳闷为啥WKM没有和A2 一样的官方推荐参素...难不成WKM存在个体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WKM说明里面S800载重6.7KG那个~我飞的就是这个感度几乎不用调整

谢谢兄弟~ 这里补上图片 方便其他新人

网友:
楼主呼叫售后

网友:
人家主打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