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铂金30A4-6S用7S电池会烧坏吗,6S以上的电调很少

楼主(2014-08-27):
请教:好赢铂金30A4-6S用7S
电池
会烧坏吗,6S以上的电调很少,8S的电调好贵,想用7S来上6S电调,有试过的吗,我上次用6S电池接4S电调,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进来抢个沙发

网友B:
似乎问题不大,能撑得住,你试试吧,大不了烧一个。电流别太大就行。

网友C:
没试过,问问好赢客服吧

网友D:
试试吧50%没事!!!!!!

网友:
这是做小白鼠的节奏啊

网友E:
楼主有搞极限运动的天份。

网友F: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牛B。。。。

网友:
你会感觉到心惊肉跳。

网友G:
反正要是我,我不冒那个险!

网友H:
试试吧 我精神上支持你!

网友B:
我原来3s电调一直4s电一点问题没有,后来偶然发现居然记错了

楼主:
我是吧4S电调记错了,直接就上6S,一只用到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I:
LZ超常规思维之人

网友J:
让我想起了 电脑CPU 的超频啊

网友K:
4.2 * 7 = 29.4V 好像没问题,好像喔。
如果是 4.2 * 8 = 33.6V,就挺危险了,好像测试过在30多V时烧过天行者。
怀疑是因为加在MOS管的电压超过了20V。

网友K:
还得看一看SBEC用的芯片是否支持 29.4V

网友L:
afro 有高压esc,20a 3s到8s

网友M:
你可以试试,既然想探索,就试试,上7S,安全使用再上8S,又安全使用再上9S。。。。。也算造福模友吧

网友N:
不用那样
3~ 22s的电调我就有

楼主:
什么型号的,发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吧4S电调记错了,直接就上6S,一只用到现在,一切正常

真牛逼,上图?

网友:
试试呗,7s未必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的,发来看看

有意加我QQ一起探讨
我也是想做超大多轴。

电调解决了,最高支持22s   300A

就差大电机了

网友:
实验结果记得公布一下,第一个吃螃蟹,你要告诉我们什么味道。

网友:
做一个吃螃蟹的人,你要告诉大伙什么口味

网友:
我的铂金30上电后不提示电池节数什么原因啊?其他正常

网友(2014-12-06):
天行者30A能用6s电池不?

网友:
别的不说,就那颗input电容好像是25V的

网友:
鉑金那顆電容是 35V/470uf
我刷過 n 顆了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