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用3S电池的四轴飞行器能用4S电池吗

楼主(2014-08-27):
飞控是玉兔二代,
电机
是XXD2212,1000KV,电调是30A,原来是3S
电池
,能直接用4S电池吗

网友A:
你可以把4S电池,改成3S的

网友B:
看电调呢

网友C:
只要你的电调支持4S(会有标注,一般都会支持)就可以。只不过,因为电机转速快了,桨应该换小一点的,否则电机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