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动平衡问题,

楼主(2014-08-27):
是不是内转子的电机比外传子的电机动平衡好,比如涵道用的电机,分内外2种电机,,,tp电机,飞翼内转外转的电机,,

网友:
外转子适合大扭矩,内转子适合超高速

网友A:
自己如何做平衡?没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如何做平衡?没必要吧

我说动平衡是不是内转子比外传子的高,振动小   自己设备都没有怎么做动平衡

网友A:
这个没法比,若有不平衡,外转肯定比内转影响大,但内转往往比外转转速高,所以,很难说哪个影响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法比,若有不平衡,外转肯定比内转影响大,但内转往往比外转转速高,所以,很难说哪个影响更大。

那种动平衡好?

网友B:
看厂家做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厂家做工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内转子平衡好,因为转子直径小, 外转子平衡稍微差点震动就会凸显出来(电机越大越明显)。

内转子不平衡大油门容易爆转子扫膛等,外转子情况稍好点,原因在于,内转子通常都是高转速,外转子相对用在低转大扭方面多些(高转数气隙小的外转子不平衡也容易扫膛,原因:不平衡轴承磨损很快---内转子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