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帮忙,400-500元的航拍摄像头不知如何选择

楼主(2014-08-27):
目前一直在这两款航拍摄像头犹豫  实在不知该下手哪一款好,前辈有用过的发表一下最好了,  一款是鹰眼摄像机 FPV航拍摄像头 1080P 超gopro3 山狗3 鹰眼锐视DV

另一款是国产的山狗3代sj4000航拍FPV广角摄像头 运动摄像机DV 防水 Gopro hero3

网友:
过段时间买 有惊喜

网友:
山狗貌似对蓝色偏色。

网友:
没米族,也在为相机选择头疼中。。。

网友A:
用过狗2,狗3,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偏好sony TX100卡片机,也许是某次的夜景拍摄效果让我震撼。

网友:
我也特别纠结呢

网友:
果断鹰眼,无需再忍

网友:
这款建议考虑

参数:

1080p的高清视频和音频录音
1080p 30 fps或720 60帧/秒的视频
可循环录像或拍摄相片
支持32 GB的SD卡
重量仅39G

MOBIUS运动相机是最新和最先进的微型相。这个设备有令人难以置信的1080 p H.264高清分辨率30 FPS或720 p,60 FPS。这个相机有3记录品质,最高的质量设置平均比特率18000 kpbs ~。这台相机是非常完美的,可以安装在一辆自行车,滑板或任何类型的头盔。这个摄像头还可以用做车载相机

规格:
两个可选择的视频模式,通过模式切换按钮上电后。模式可以设置为1080 p-30fps,或720 p-30fps p-60fps。
视频格式。MOV,H.264
三个视频质量设置(超级,标准,和低),这将改变比特率适合用户选择的帧大小和帧速率。超级设置与1080 p 30帧/秒的视频提供了一个近似平均总比特率约18000 kbps。高细节和动作场景。
四个视频记录周期设置将5、10和15分钟。
视频翻转(180度旋转)
照片捕捉模式与帧大小的2048 x1536 1920 x1080,或1280 x720
记录LED开关
电影/照片切换
开机自动记录功能(用于汽车记录仪使用,不需要按键。)
充电开/关开关当插入一个USB数据端口(用于一些外部USB设备)
电视(PAL和NTSC),这将包括一个回放模式。
电视显示比(4:3或16:9)

我也在纠结中,不过这款让我越来越有感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狗2,狗3,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偏好sony TX100卡片机,也许是某次的夜景拍摄效果让我震撼。

sony TX100 某宝的价格从400多到1000多,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ony TX100 某宝的价格从400多到1000多,晕了。

400多是二手翻新的,1000多是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0多是二手翻新的,1000多是新的

哎,怕化了新的价格,买个翻新货,那就太悲催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哎,怕化了新的价格,买个翻新货,那就太悲催啦。

建议你买二手的!记得顺便买上运费险,买回来赶紧测试!效果不行就退,再买另一家的,我的第二胎TX100就是这样(一般来说进水机,摔过的机器在二手翻新里面比例不大,但是还是会有。)测试类型:最大格式照片拍摄,拍摄完用电脑检查相机对焦是否准确,有无偏色,有无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买二手的!记得顺便买上运费险,买回来赶紧测试!效果不行就退,再买另一家的,我的第二胎TX100就 ...

很好的经验哈。

网友:
我也想入手一个,没有一个专业同环境同光线对不图,所以至今未入手。
我看上的是这个,外观好看,但没试过?

我认为好的商品不要看卖家介绍,主要看未处理视频实际效果。
早上、正午、下午、黄昏、阴天、逆光这几项我认为最关键。
有了实际视频对比才知道哪款的优劣所在。
建议有多款的玩家发一个关于1000元以下摄像头对比视频,
对比才知道哪款更适合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爱心人士发帖,祈祷吧~

网友:
同意9楼建议,808二代,FPV很适合的机器,效果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