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Align T-Rex 550L Dominator组装

楼主(2014-08-27):
在亚拓Align T-Rex 550L Dominator开箱报道中,我们已经介绍过这台新机的诸多新特点,现地就直接装起来,赶快体验一下550L的飞行性能!
笔者比较喜欢先将机身组好,看着站起来的机身,感觉完成度比较高。

头罩支柱必须在机身合上前装上,要不漏装的话会很麻烦。

后头罩支柱装在升降舵机旁边的塑料支架上。需要注意安装时定好插销孔的方向。

前头罩支柱直接固定在侧板的前下方,笔者选定的插销方面是横向。

使用半圆头螺丝固定,避免干涉电池的安装。

前后支柱的安装位置。

侧板螺丝同样是定制的轴套螺丝,使金属零件的定位更精确。

安装两主轴轴承座,需要注意正反安装方向和固定螺丝的长度。

在平面桌子装上另外一边侧板,插入主轴检查同心度。虽然这样安装会相对麻烦,但笔者比较喜欢这种传统的安装方法。

装上电机轴轴承座,同样需要注意轴承座的安装方向。

500L并没有底板,只需要安装上三个连接支架。

机身下方的连接铝柱。

电机位置的连接支柱。

电子设备固定仓,装完这个机身就差不多成型了。

头罩定位橡胶支柱。

同样也是用于固定电子设备仓。

安装完成。

试试电池板的安装。

脚架安装,使用M3螺丝加垫片。

固定到侧板下方的支架上。

站起来!

脚架管先套上防滑垫圈。

套入脚架内,安装时需要注意Align的标识向外。

装上顶丝固定脚架管。

脚架管塞头使用瞬间胶粘合。

脚架安装完成。

楼主:
同样,安装的第一步还是先将尾波箱拆散。

所有螺丝重新涂上紧丝胶,然后再安装。

尾变距部分的安装,拆解后看到零件超多的。

铜套的安装要使用拍手。

按照说明书的图示,将尾变距重装组装好。

安装8字臂时,螺丝不能直接打胶,需要先将螺丝胶涂在螺丝孔内。

再装上螺丝。

尾桨夹也需要先把轴承拆出来,并将推力轴承的滚珠环涂上推力轴承专用润滑油。

同样使用牙签***,在桨夹的螺丝孔内先涂上螺丝胶,再安装螺丝。

上紧M4尾中联顶丝。

尾波箱部分组装完成。

网友:
给力的!精致的

楼主:
先在尾传动轴上装上轴承和橡胶轴承套,并按说明书中的规定位置用瞬间胶固定好。

为了安装方便,可以在尾管内壁涂上适量的润滑油。

橡胶套表面同样也需要涂上润滑油,然后将传动轴装到尾管里面。

在装好传动轴的尾管末端装上尾波箱。

连同尾垂翼一起固定。

在碳纤尾变距拉杆上安装好球头扣。

安装上尾变距拉杆吊环

将尾变距拉杆安装到变距L臂上。

装上水平翼固定座和碳纤水平翼。

水平翼固定座使用塑料制造,有金属精结的模友也可以升级成金属。

装上尾撑杆。

将尾管另外一边装到尾管固定座内。

装上固定螺丝。

定位螺丝也需要同时装上。

尾巴部分的组装全部完成。

楼主:
为了安装方便,所以我们选择在安装旋翼头和尾巴之前,先将舵机安装上。

将舵机连接到接收机上,通电后让舵机处于中立点状态。这操作也可以使用亚拓的多功能测试器完成。

打开遥控器的Monitor菜单,将Test调整到Neutral。使所有通道的输出都是中点。

根据舵机的安装位置,选择合适的方向装上舵机臂。

升降舵机。

在各个舵机的舵机臂上安装好球头,尾舵机的摇臂需要剪去多余的部分,避免干涉

在舵机安装孔上装上橡胶减震垫和铜垫圈。根据舵机的安装位置选择铜垫圈的装上方向。

升降舵机和尾舵机,笔者选择的铜套安装方向与前面两颗舵机不一样。

将尾舵机装到侧板内。

通过另外一边侧板上的小孔,插入螺丝刀将尾舵机螺丝安装好。

同样办法安装好升降舵机。

前面两颗舵机的安装就更简单。

舵机全部固定好了,准备固定好舵机线。

尾舵机有专门的安装孔,让舵机线穿到侧板内。

使用扎带固定好舵机线。如果是普通舵机线,建议在舵机线的外圉再套上一圈魔术扎带,防止被尼龙扎带割伤外表。

CH2 Ch3两颗前舵机的线通过上面的小孔穿到侧板内。

升降舵机的线与前面一颗舵机线并行绑在一起。

线绕到前面后同时用扎带固定。使舵机线贴近舵机,避免由于安装过松而被主轴磨伤。

尾舵机线需要接上延长线。

可以使用8mm的热缩管将延长线的线头收紧,防止松脱。

楼主:
接下来是动力系统的安装,先来装上730MX电机。

将电机固定在电机板上,在安装需要预前先想好出线的方向。

装上电机齿轮,顶丝先不用上紧。

将电机座装上机身后,调整好电机齿的位置后上紧顶丝。

舵机线在电机板下面穿过,同样需要用扎带固定。

从机身下方能看清楚舵机的布线。

从机尾看,检查舵机线与主轴之前的空隙是否足够。

凤凰Talon90A电调,在背面贴上魔术贴。

固定到电子设备仓内,并连上电机线。

楼主:
旋翼头安装前先要在主轴上套入垫片。

将旋翼头机身,再固定到齿轮组上。

装上斜盘导轨板,同样不要忘记涂上螺丝胶。

旋翼头安装完成。

接下来是尾巴的安装。

将之前组装好的尾巴部分固定到机身内,并锁上尾管座上的固定螺丝

安装尾撑杆时,还需要有一根连接支柱,装到机身上并锁上尾撑杆。

尾变距拉杆连接到尾舵机球头上。

将尾舵机调到中立位置,然后固定好尾变距拉杆吊环,再用瞬间胶将尾变距拉杆上的金属套粘好。

将Gpro固定在电子设备仓上面。

连接上舵机线与接收机连接线,并扎好。

固定好接收机。

网友:
顶 太诱惑了

楼主:
全部安装完成,看看整机美照!

楼主:
配置:
Gpro、815/855、730MX+Talon90全套原配电子设备
电池:ACE 5000 45C(用了2年200+起落,老电池)
JR XG14+831接收
转速 2500

谢谢懒鬼友情拍摄

网友:
装机到试飞,水平超强

网友:
各方面都不错,就是外形老气了点!

网友:
边上有高压线不怕失控啊

网友:
骚。骚。骚。骚。骚。骚。骚。骚。骚。骚。骚。骚。骚。骚。

网友:
布线真漂亮啊

网友(2014-09-29):
超强水平,超级羡慕

网友:
找机会也上一套

网友:
楼主,你第一页的图片看不到了呢。

网友(2014-11-23):
厉害。喜欢,等降价。

网友A(2015-01-06):
想问一下 我的550L 主轴用两个垫片大齿盘就装不上主轴 用一个 都有点勉强 我只用了一个 用一个对飞机有没影响 急求 谢谢

网友:
lz是大好人,这得费多大功夫啊,赞

网友:
老火飞的一定要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 我的550L 主轴用两个垫片大齿盘就装不上主轴 用一个 都有点勉强 我只用了一个 用一个对飞机有没影 ...

只要消除虚位就好,多少没所谓。

网友:
815舵机质量怎么样

网友(2015-03-13):
羡慕的不是机子,是技术

网友:
这装机太赞了!!!~想高手学习!!!

网友:
比较喜欢550L的尺寸,不大不小

网友(2015-11-08):
亚拓550L 大爱!

网友B:
请问十字盘出厂的时候是不是假组装?需要全部拆了重新组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十字盘出厂的时候是不是假组装?需要全部拆了重新组装吗?

球头要拆开重新上胶

网友:
图文并茂

网友C:
请问这个那个单项轴承需要重新自己打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那个单项轴承需要重新自己打胶吗?

不用

网友(2016-08-23):
口水这个机很久了,看了楼主的组装试飞文,更是毒得不要不要的~

网友:
精致,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