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摔断了铂金40a的小圆环,还能用么?

楼主(2014-08-27):
求指教,我就是在桌子那么高的地方不小心把好盈铂金40A掉了,结果就hll地摔断了这个小东西…………新人飞的是450,用的是花牌22003s,25c,求教这个小圆环是干什么的?断了还能用么?有影响么?好怕怕………………

就这个小圆环,保证是从桌子那么高的地方掉的,结果…………

就这个小圆环,保证是从桌子那么高的地方掉的,结果…………

网友A:
额!肯定是用不了了,这就是滤波用的,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肯定是用不了了,这就是滤波用的,影响不大

哦,我明白了您说的是这个小圆环不能用了对吧?那我的电调呢?您说这个小东西影响不大,是不是就是说电调可以继续用?我用的3s电池,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明白了您说的是这个小圆环不能用了对吧?那我的电调呢?您说这个小东西影响不大,是不是就是说电调 ...

嗯!肯定啦!电调正常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肯定啦!电调正常使用的,

多谢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亲!

不谢,客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谢,客气了

啧啧啧,论坛和贴吧相比,啧啧啧,怎么说呢,第一,素质高,第二,水贴少,水的人少,骗经验的也少,第三,求教个问题,解答起来效率就是高。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啧啧啧,论坛和贴吧相比,啧啧啧,怎么说呢,第一,素质高,第二,水贴少,水的人少,骗经验的也少,第三 ...

网友B:
电调可以用,那个圆环可以去电子市场买,其实用处也不是也别大

网友C:
是磁屏蔽环,坏了电调照用,不建议随便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磁屏蔽环,坏了电调照用,不建议随便配

谢谢亲!

网友D:
导磁环,说实话,没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磁环,说实话,没感觉

谢谢亲!

网友E:
可以用,,滤波而已,,不用也没多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滤波而已,,不用也没多大影响,,

谢谢亲!

网友F:
自己去找个坏的节能灯,里面就有这个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去找个坏的节能灯,里面就有这个磁环,

谢谢亲!

网友G:
磁环坏了,直接上502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磁环坏了,直接上502

谢谢亲!我试试……

网友H:
10楼正解。这个只是滤波用,坏了你用502胶一下即可。不用的话,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楼正解。这个只是滤波用,坏了你用502胶一下即可。不用的话,关系不大。

谢谢亲!

网友I:
这东西我摄像头来的时候带个我以为是绕线的直接扔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东西我摄像头来的时候带个我以为是绕线的直接扔了,哈哈

好样的!

网友:
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阻高频防止干扰。感觉不出影响。

网友J:
不行,用不了了,都坏了,楼主赶快去买个新的。别听楼上的乱说。(奸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行,用不了了,都坏了,楼主赶快去买个新的。别听楼上的乱说。(奸笑中……)

凑!敢骗哥,让哥多花了175大洋重新买了一个!爆破一组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可以用,那个圆环可以去电子市场买,其实用处也不是也别大

谢谢亲!

网友:
这个不是没用 如果fpv就配一个吧 坏的整流器就有

网友:
这个是防止电调里面mos管的高频信号干扰你的接收机设计的 一般情况下掉了无所谓 强迫症的话就换一个 反正我一直不用的  哈哈

网友:
我电调和你一样,我的直接把圆环拆了。照样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