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四轴外壳,飞行很不稳,求原因,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4-08-27):
花了大力气做的外壳,兴冲冲的组装飞行,没想到是这个结果,求大神!!!
配置:大疆naza lite飞控  无gps   姿态模式飞行      朗宇2216电机    980kv     11桨  X模式   电池为格式3s   5000mah   天地飞6a  2.4g控
是在蝗虫四轴上拆下的设备,在蝗虫上使用时除了起飞时姿态不是很稳都好好的。但是到了这上油门忽高忽低的,还不时伴有自旋,打舵修正会导致电机很大的转速不一致

本来飞控是装在电池下面的,周边还有一大堆线路,以为是干扰导致的就移除来了

下面是视频

飞控放在中心也是这样。手工精度问题,进气口小于排气口,进气口一样大,排气口直径大概差1mm

网友A:
一个是你的风道问题,一个是平衡问题

网友:
飞控最好放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你的风道问题,一个是平衡问题

如果是涵道的问题的,那应该是持续性的啊,而且飞控会修正啊。而且会自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涵道的问题的,那应该是持续性的啊,而且飞控会修正啊。而且会自旋啊

修正不过来不就是你这个现象么?

网友:
飞控要放中间

网友:
桨装错了,或者旋转方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正不过来不就是你这个现象么?

那自旋为啥呢?总感觉是飞控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自旋为啥呢?总感觉是飞控有问题?

不平衡,基本是

网友:
感觉动力余量太少了,,,

网友B:
什么材料?貌似有些重了,我用的EEP护圈重量只增加100多g。这结构飞控必须装中心,地效干扰很大,飞高点试试~
给你个参考图

网友:
废话没放重心

网友:
飞控必须放在重心位置,你又不是用WKM可以自己设置IMU位置

网友:
没看出哪里好,样子看就像300多的伟力玩具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貌似有些重了,我用的EEP护圈重量只增加100多g。这结构飞控必须装中心,地效干扰很大,飞高 ...

kt板的  整个外壳全都是  很轻的

网友:
4个电机和飞控不是水平的(非对称不水平),会造成自旋,打水平方向舵时反应迟钝且声音大,以及飞机会向某个固定方向飘,动力储备很多时这三种现象会不明显。

网友:
你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我也是自己做的防护圈,后来发现桨不在风道中就好多了,把防护圈移到桨的上面或者下面。

网友:
你飞高点试试

网友C(2014-12-28):
感度有没有调准啊。桨有没有装反了。

网友D:
感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