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4-08-27):
我的六通模拟器有一个通道没反应是什么问题?
是那个旋钮
校准模拟器时怎么扭都没反应
哪位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急急急急急

网友A:
应该是没启用设置吧,你在设置里好好找找,要不就拆开看看是不是线哪儿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启用设置吧,你在设置里好好找找,要不就拆开看看是不是线哪儿松了

额我的模拟器才刚买,应该不会是模拟器的问题
但是第六通道有反应,就是第五通道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