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了.四轴首次FPV为什么很害怕

楼主(2014-08-27):
配置 APM2.5.外置罗盘小板.V2216.蜘蛛30A .4400毫安电池.600毫瓦5.8G .穷人OSD+单独GPS  起飞重量1200克 如果加山狗和无刷云台重量就上1500G了 不知道会不会不好飞买了四轴.和图传  摄像头用的是监控摄像头改的.角度不是很广..总是不敢直接看屏幕飞 .老绝得要飞丢..原来一直是飞固定翼的 总是感觉看着飞机飞踏实.第一人称飞还是第一回..害怕.准备买云台和山狗..但是有想出坑的感觉..不知道大家第一次FPV啥感觉啊.是不是和我一样..另外我发现 我60多买的4.3寸倒车显示器可以做到雪花满屏显示不黑屏...没信号时是黑屏的.所以我绝得以雪花屏为卖点的 有点坑...

网友A:
APM的专用OSD不到100块钱一个,不知道你用穷人osd是个什么逻辑……装两个GPS天线看起来要高级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的专用OSD不到100块钱一个,不知道你用穷人osd是个什么逻辑……装两个GPS天线看起来要高级点么?

当时不知道.买来懒得退了.APM专用的 貌似英文的 看着不爽还要折腾.啥的..这个比较好调..不用电脑就调了

网友B:
为什么都用木头做架子 不买架子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都用木头做架子 不买架子呢。。。。。

第一点 木头机架吸收共震型好,第二点 便宜而且做出来机架重量相当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都用木头做架子 不买架子呢。。。。。

这种架子最主要是便宜简单

网友:
LZ的APM好用吗?在哪儿买的?Q我,4368739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都用木头做架子 不买架子呢。。。。。

这架子很好做 一会的功夫就完成了 还不重..把两边的木方换成铝管的 还可以轻50G..当然最主要就是省钱了 买的 不见得好用

网友D:
祝贺入坑,不入坑对不起模友的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贺入坑,不入坑对不起模友的称号。

我是有退坑的准备啊..给点正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有退坑的准备啊..给点正面指导

入模容易退模难。

网友E:
我飞了快一年,还是每次上去都那么紧张

网友E:
玩固定翼都没有那么紧张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固定翼都没有那么紧张过

玩一年了还紧张...难道是FPV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点 木头机架吸收共震型好,第二点 便宜而且做出来机架重量相当轻

楼主:
osd需要单独GPS

网友F:
雪花屏是别人炒起来的,其实雪花和蓝屏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雪花屏是别人炒起来的,其实雪花和蓝屏一样的。

终于来个说正事的了

网友:
我玩固定翼现在正准备玩多轴,现在就差飞控了哈哈

楼主: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应该是来混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雪花屏是别人炒起来的,其实雪花和蓝屏一样的。

当你飞久了,你就知道信号差时与无信时显示雪花点的重要性了,尤其是穿越,半秒的黑屏,飞机可能就炸了

网友G:
黑屏或蓝屏半秒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当你以40km每小时的速度穿越时,黑屏半秒钟飞机可移动5.5米,这距离足够让你撞树或撞墙了,这还没算上图传与显示器的延时,遥控的延时,大脑控制手指的延时,所以,地面显示设备尽量用好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网友:
DIY乱堆型选手,越乱越看着越复杂,显得越专业,呵呵!
你知足把,我还没飞起来过~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一年了还紧张...难道是FPV正常现象?

正常吧,不怕炸鸡,就怕炸到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应该是来混分的

这可不能怎么说嘛。我的帖子还没有开帖,准备写写我人入魔经历。

网友:
看你机器的样子,,我也很害怕啊,,远离人群吧

网友:
楼主跟我一样,我是飞固定翼FPV的也是感觉看着飞机飞踏实,一看屏幕就以为要diu了,至今最远距离  gao700,yuan500,突破不了1000

网友:
多少W的图传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黑屏或蓝屏半秒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当你以40km每小时的速度穿越时,黑屏半秒钟飞机可移动5.5米,这距离足够 ...

你的意思雪花半秒,你的飞机不动?还是说雪花时你能看到?没信号时,雪花蓝屏都看不见,信号差时雪花蓝屏都是雪花,没有屏幕会在信号差时蓝屏的。

网友H:
我觉得不带接收的屏根本谈不上雪花屏,图传接收给屏的信号就雪花,它显示出来的就是雪花,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不带接收的屏根本谈不上雪花屏,图传接收给屏的信号就雪花,它显示出来的就是雪花,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

就是说检测信号强弱不在屏,而在接收机,对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就是说检测信号强弱不在屏,而在接收机,对不?

不对,图传接收在无信号时输出的是雪花点没错,但一般显示器判定这种信号是无图像输入的,所以就特意搞个蓝屏或黑屏来提示使用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雪花半秒,你的飞机不动?还是说雪花时你能看到?没信号时,雪花蓝屏都看不见,信号差时雪花蓝屏 ...

一般的液晶驱动板在判定信号时是有个阀值的,也就是说,当画面信号很不好时它可能会判定成无信号然后蓝屏或黑屏,但事实情况下这种很差的画面我们还是能作为飞行参考的,而后画面信号变好的过程是线性的,你都能看到,但从弱信号到蓝屏再到恢复信号,中间一般会有半秒到一秒时间你会失去了飞行参考画面,这在高速穿越过程中是致命的,

网友:
所以选择能显示图传接收机发出的弱信号雪花点的显示器是十分有必要的,同时是对飞机本身及他人安全的负责,这钱不要省!

网友:
但要注意,雪花屏不等于好显示屏,蓝屏也不等于差屏。见过很贵的屏总蓝屏,几十的屏满雪花。
其实可能就是在屏的工业菜单调一下阀值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你飞久了,你就知道信号差时与无信时显示雪花点的重要性了,尤其是穿越,半秒的黑屏,飞机可能就炸了
...

貌似雪花满屏已经看不清了 还没有黑屏或者蓝屏.但是真正无信号雪花显示的 淘宝也没几家吧..我的意思是 买的非雪花屏和淘宝宣称是雪花屏的效果是一样的.都可以做到满屏雪花不黑屏..但是会有黑屏的瞬间发生..不知道真正的雪花显示的屏 会不会马上恢复画面

网友:
真正的雪花屏(俗称),在关掉图传发射时,显示器还是显示雪花,不会黑,有信号时瞬间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对,图传接收在无信号时输出的是雪花点没错,但一般显示器判定这种信号是无图像输入的,所以就特意搞个 ...

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一般的液晶驱动板在判定信号时是有个阀值的,也就是说,当画面信号很不好时它可能会判定成无信号然后蓝屏 ...

雪花屏从无信号雪花到有信号雪花也会有延迟,只是由于都是雪花,看不出来而已。没有信号强弱判定的屏幕更简单,更简单的东东本来就应该更便宜,为何雪花屏会比蓝屏的贵?现在的蓝屏很多都没有信号判定的能力,是啥就显示啥,除非信号断掉,才会蓝屏。

网友I:
引用 网友A:
APM的专用OSD不到100块钱一个,不知道你用穷人osd是个什么逻辑……装两个GPS天线看起来要高级点么?

穷人的也可以刷固件,直接接APM飞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雪花屏从无信号雪花到有信号雪花也会有延迟,只是由于都是雪花,看不出来而已。没有信号强弱判定的屏幕更 ...

小众的东西就是贵,一块能显示弱信号雪花的液晶驱动板200左右,普通的几十元,你可以省一百多元,但你得不到好的fpv体验,我的显示器是用200元驱动板diy的,屏用的夏普15寸高亮1000cd工业屏,效果很爽,夏天暴晒在阳光下都很清楚,总共不到700元,找个有雪花屏的模友玩穿越对比下你就知道了,并不像你说的雪花延时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穷人的也可以刷固件,直接接APM飞控。

我的是新版的不能刷 卖家说的

网友:
47楼很舒服

网友:
楼主上视频看看啊

网友:
这坑还是有点浅,再往里跳一跳就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飞了快一年,还是每次上去都那么紧张

我飞了几十个架次了, fpv 一直都很紧张,没安全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众的东西就是贵,一块能显示弱信号雪花的液晶驱动板200左右,普通的几十元,你可以省一百多元,但你得 ...

太帅了吧,这种飞法。

网友:
你是首次害怕,我是次次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