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10a+锁尾舵机烧了,求维修指点!

楼主(2014-08-27):
炸机换件维修调机的时候尾推L臂螺丝紧了点,舵机憋住了也没留意就烧了,电机找了国产1215空心杯5级电机替换,驱动IC看不清型号,求驱动IC型号!

网友:
IC和马达都烧了,修理意义也不大了吧。

网友A:
你能确定IC坏了,一般IC不容易坏的。

楼主:
380元一个舵机就这么扔了多可惜,舵机齿就值14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确定IC坏了,一般IC不容易坏的。

IC表面都烧出小坑了,憋舵有好几分钟。

楼主:
IC1似乎是 1856, IC2似乎是18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表面都烧出小坑了,憋舵有好几分钟。

那直接废了算了,留下齿轮等以后同样的舵机扫齿了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直接废了算了,留下齿轮等以后同样的舵机扫齿了换

再也不入进口舵机,以后买国产舵机售后有保证。

网友:
一个电机 65

网友:
样子差不多,不知道电机是多少齿的。

楼主:
请问下65元的电机是原装电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65元的电机是原装电机吗?

不是,是kst的。我的电机也烧了。还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