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mwc的问题

楼主(2014-08-27):
如何单独用mwc se给舵机云台增稳?就是不用它的飞控功能,只用它控制云台,
我的载机是六轴,用mwc就无法给云台增稳,所以打算飞控用原来的qq,mwc只用来给云台增稳,问题就出在怎样让它上电就启动增稳而不用连接收机启动

网友:
改MWC配置文件,在飞机类型定义里面选择GIMBAL就是云台,看图:

网友A:
补充一下,只支持舵机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只支持舵机云台

跪谢大神,刷这个程序是上电就启动不

网友A:
没那么简单的吧,整个config.h里面别的配置项也要改的,比如你用的传感器类型什么的,然后刷固件用GUI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简单的吧,整个config.h里面别的配置项也要改的,比如你用的传感器类型什么的,然后刷固件用GUI调参
...

其他的传感器什么的都不用动,已经试过了,确实是上电就自动平衡,就是手贱刷程序时数据线松了,现在蓝灯闪两下停一下,不启动了,估计是bootloader坏了。没有asp也刷不了了

网友:
你要是还有备用的Arduino的话可以自制ArduinoISP,上传相应固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