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e,如何固定主桨?电机一转,主桨就自动折叠了。

楼主(2014-08-27):
本人刚刚入模,前段时间入了个亚拓500e,有副翼的那种,是店家帮忙组装的,试机的时候没问题,自己到家了,好不容易大着胆子想出去飞了,一推油门,主桨就自动折叠了,两桨无法保持一条直线,肯定是我哪里没弄,本人纯新手,请哪位好心人教教我,如何固定主桨。。。

网友:
楼下超市··吓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状况最好先弄个小家伙熟悉一下(主要是从安全角度出发)伤了谁都不好。模拟器是个好东西,要是有老 ...

说得有道理,我也考虑到这问题了,想想就500玩起来吧,谢谢!直机专区还是好人多,不像多轴那边。。。以后不懂多多讨教各位。

网友A:
楼主这个状况最好先弄个小家伙熟悉一下(主要是从安全角度出发)伤了谁都不好。模拟器是个好东西,要是有老鸟在旁会事半功倍的。不过楼下超市卖模型还是挺有意思。

网友:
别去买450浪费钱了,,新手应该从模拟器开始。。不然会炸到退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安装的松紧度可以有个办法来测试,你把两只大桨拉平,将飞机侧过来,如果在不施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大 ...

漂亮!受教了,前辈

网友B:
大桨安装的松紧度可以有个办法来测试,你把两只大桨拉平,将飞机侧过来,如果在不施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大桨是不会往下掉的;用手指轻轻按一下,大桨向下掉,这样的松紧度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入模,还是从450开始比较好吧,大飞机炸机成本高,危险系数高,还是离远点好

这样啊,谢谢了,我该多逛逛论坛的,什么都不懂,那我再去买个450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们不是说越大越稳吗?本来想买700的,可楼下超市没货

新手入模,还是从450开始比较好吧,大飞机炸机成本高,危险系数高,还是离远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来就上500  土豪

他们不是说越大越稳吗?本来想买700的,可楼下超市没货

网友D:
新手来就上500  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桨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手用一些力量能把掰动就可以了,如果你突然启动大桨被甩的跟桨夹不在一条直线上 ...

谢谢!这论坛好人多啊,感动,谢谢你们!

网友E:
大桨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手用一些力量能把掰动就可以了,如果你突然启动大桨被甩的跟桨夹不在一条直线上很正常,把电调设置为软起动,慢慢转起来,就不会甩偏了

网友:
桨夹紧至是紧非紧,那就行了。

网友:
也可能是你大桨夹太松了。油门启动太快了。

楼主:
这样的啊,谢谢谢谢!恩人啊!

网友:
你让它转动起来,大桨就会被甩直的啦,补用担心这个啦
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