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lite 飞控求助 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14-08-27):
我用的华科尔D10 和RX703A 接收器 模式切换是辅助二 但是在控的辅助二设置失控保护-70 以后关控无反映
还有 我关控在开和飞机对不上码 固定无效 除非关飞机在开 求解决

网友A:
您好,D10遥控器一旦进入失控保护模式想要恢复则必须要将遥控器油门拉到最低,并重新给接收机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