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油电混动已经出现了..

楼主(2014-08-27):
(无正文)

网友A:
有个问题,油的航时长不假,但是电的时间还是短,那这架混合型的飞行时间还是和纯电动一个飞行时间,意义何在?

网友:
奇怪,为何不直接用直升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油的航时长不假,但是电的时间还是短,那这架混合型的飞行时间还是和纯电动一个飞行时间,意义何 ...

纯电动要电池,油电混动实际上是用油机+发电机替代电池部分,实际上是油驱电传动,多旋翼用纯油动很难控制

网友:
尾桨?还有中心部分也有个桨,不懂。。。。

网友:
我看清了,中间那个圆筒里面是由发动机带的一个螺旋桨产生升力,然后旁边的电机用来平衡的。。。。你们仔细看

网友:
ls说的很对,发动机提供升力,电动机控制稳定和方向,这个设计非常巧妙,nnd,咱咋就没想到呢

网友:
油直+电四 组合

网友:
稳定性很不错,不过地面油迹不少,混合动力,呵呵。

网友(2014-11-13):
纯油动多旋翼根本难点到底在哪里?

网友:
纯油动多旋翼本质难点在哪里?多旋翼只能用电的?

网友:
一个是发动机的转速,做不到相对一致
第二个,伺服系统响应速度不能跟动力匹配
第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油动可以用的飞控。
,其他的后面接上

网友:
还带个尾翼

网友:
不明觉厉。
还是有启发意义的。

网友:
这就是个实验品,中心部位的升力风扇和尾部电机实现上下的相对稳定,用其他4个电机提供额外的升力和转向·倾斜的的功能,估计他是因为在中心部位安装共轴双桨比较麻烦才决定在尾部加一个电机来抵消中心发动机的反扭力。请大大批判,,,,,,,,,,,,,,,

网友:
很好的思路啊,油动提供升力,电动负责控制。应该可以节约很多电能,大大增加续航能力吧。在电池技术不能突破的前提下,说不定能成为方向。

网友:
高明的思路,还有待继续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