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乐迪at系列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4-08-27):
第一,乐迪的at10由于某些原因并未买成,但是at9在上海魔展的时候让朋友带了一个目前在路上,回来测试上图吧   第二,未接触实体控,但功课做了不少了,问题先不说(没什么大问题),我想问问就是接收机的问题,at9是否兼容所有乐迪2.4g的接收机,如果兼容,请教一下是否如原配的r9d或者r10d那么给力,性能上的区别是什么     第三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出一点性能可靠,价格一般的接收机,不求通道很多通用6个通道就行,at9还有at10的接收机价格相对来说还是不算便宜,当然性能是可靠的,也可能对于我等屌丝用户来说.....用不起那么多接收。     还有就没什么问题,主要问的就是接收机问题,希望乐迪kf指点一下

网友:
只能兼容r9d,r10d

楼主: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有点无奈了啊,乐迪AT系列的使用者岂不是只能买两款接收啊

网友A:
看着好累,说白了就是叫r9t等接收机降价,50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累,说白了就是叫r9t等接收机降价,50块一个。

各价位通用接收那是必须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价位通用接收那是必须的啊

我还想at9接收机,两个能串联,组成18通呢?还想可以任意通道自定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at9接收机,两个能串联,组成18通呢?还想可以任意通道自定义呢?

刚刚还在讨论futaba的这个功能,你知道不?哪里有教程?